[技术问答] GPIO如何查找对应引脚的PINMUX

楼主(2019-08-08):
在配置GPIO为其他功能时,需配置GPIO的pinmux。如何查找对应的IO口功能具体的功能呢?

网友A:
可以在参考手册的17.3.2这一章节查找IO的复用功能,如下表,对应每个IO可复用的功能
举个例子,对于PA4这个IO,有四个功能,分别为PA4,UART4_TX,CAN1_RX,FLASH_DQ3。
当我们需要配置成PA4(普通GPIO),则GPIO_SetFunc(GPIO_PA4,0);
当我们需要配置成CAN1_RX,则GPIO_SetFunc(GPIO_PA4,2);

同理,可找到每个IO对于的复用功能,以及配置成需要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