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M-TL138开发板快速体验

楼主(2019-08-08):
Revision History
DraftDate
Revision No.
Description
2017/08/15
V2.1
1. 添加看门狗测试(watchdog)。
2017/03/20
V2.0
1. 升级内核版本到V1.9。
2. 修改AD7606/AD7656模块测试方法。
3. 修改多串口模块测试方法。
4. 修改多网口开发板测试方法。
5. 增加ADS8568模块测试方法。
2016/08/05
V1.9
1. 删除SPI FLASH读写测试。
2016/05/24
V1.8
1. 模板更新。
2015/11/12
V1.7
1. 添加双CAN模块收发测试方法。
2015/07/02
V1.6
1. 添加3G模块短信收发测试方法。
2. 添加中文支持方法。
3. 添加使用OpenSSH拷贝文件方法。
2015/04/30
V1.5
1. 增加复合视频采集模块测试(ARM)。
2. 增加复合视频采集模块测试(DSP+ARM)。
2015/01/26
V1.4
1. 增加多串口模块测试。
2. 增加UART1RS485切换内核编译说明。
3. 修改按键测试方法。
4. 增加文件拷贝方法。
2014/12/15
V1.3
1. 添加4.3LCD U-Boot启动参数设置方法。
2. 添加UART0UART1接口测试方法。
3. 添加AD574模块测试方法。
4. 添加IP Camera功能测试方法。
5. 增加EMIFRMII网络接口测试方法。
6. 增加NAND FLASH读写速度测试方法。
7. 增加内存读写速度测试方法。
8. 增加USB鼠标测试方法。
9. 增加远程访问Matrix用户界面测试方法。
10. 增加DSPARM基本联合调试和开发方法。
11. 增加USB 3G模块测试方法。
2014/11/01
V1.2
1.  添加USB WIFI测试方法。
2014/09/30
V1.1
1.  修改RS485测试方法。
2013/12/25
V1.0
1. 初始版本。

1  开发板系统启动
        开发板UART2连接到PC
备注:
l 如实验无特别说明,默认都是使用UART2作为调试串口。
l 如实验无特别说明,均使用linux-3.3内核进行演示。
l 如实验无特别说明,表示广州创龙OMAP-L138/AM1808系列开发板均支持对应实验。
l 广州创龙OMAP-L138/AM1808系列开发板共用此用户手册,由于各个开发板之间的硬件资源存在差异,因此有部分实验需要在特定的开发板上完成。
(1) 如使用的开发板的UART2DB9接口,请将RS232串口线通过USB转串口转接线连接到PC机的USB接口。RS232串口线的另一端DB9母头(带孔)接开发板UART2口。
(2) 如使用的开发板的UART2Micro USB接口,请Micro USB数据线插到PC机的USB接口,另一头接开发板的UART2接口。
        确保USB转串口驱动已正常安装后,驱动可以在tools目录下找到,也可以使用鲁大师扫描安装驱动。
安装并打开串口调试终端,选择正确的COM口,波特率为1152008N1,无检验位。推荐使用ZOC串口调试终端软件,光盘的tools目录下有ZOC的安装包zoc602.zip,安装方法请看对应的软件安装用户手册
使用ZOC终端的用户,依次点击菜单栏的"Options->Jump to->Devices",如下图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Serial/Modem",在"Serial/Modem"中点击SCAN扫描然后选择COM口,波特率1152008N1,无检验位,选择"RTS signal off""DTR signal off",其它选项按默认设置。

        接着点击Save完成串口终端的设置。将开发板断电,然后将开发板的拨码开关编号15对应拨到001011ON0OFF,这个档位是UART2启动模式,Boot引脚详细配置说明请查看附录1。然后将开发板上电,在串口调试终端看到BOOTME信息即说明开发板硬件正常和USB转串驱动已正确安装,如下图所示:

开发板断电,确保开发板的拨码开关编号15对应拨到01110这个档位是NAND FLASH启动模式
        然后将开发板上电,UART2串口会有类似以下的U-Boot、内核和文件系统的调试信息打印,如下图:

        等待系统登录界面(如提示需要输入账户,请输入root,然后按回车键即可登录,类似下图:

        看到以上类似界面就说明已经成功登录开发板系统了。
        对于开发板常见启动方式,拨码开关1~5档位为如下:
NAND FLASH01110
MMC/SD000111
UART111101
UART200101
SPI1 FLASH00110
DEBUG01111
备注:1ON0O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