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怎么配置N76E003的CONFIG0.2寄存器和P2S.7寄存器

楼主(2019-08-08):
如题,怎么配置N76E003的CONFIG0.2寄存器和P2S.7寄存器?通过软件配置,不是通过keil和ICP。

网友A:
这个烧录时候配置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bbs.21ic.com/icview-2390160-1-1.html

可是我们自己画的板子连不上ICP和keil,无法用这两个软件下载。在NuvoISP里面有配置字的设置,但时灰色的改不了。请指教。

楼主:
通过编程方式修改CONFIG0,求指教

网友B:
通过什么软件?

网友B:
楼主意思是代码里面?代码里面是不行的,必须的通过烧录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意思是代码里面?代码里面是不行的,必须的通过烧录工具

数据手册介绍有寄存器,通过IAP方式可以配置CONFIG的配置字,但是具体怎么编程还不知道。

网友B:
官方给的例子是通过烧录工具配置的。其他的还真不知道怎么做。

网友C:
如果楼主研究出来不用烧录软件配置的话,记得分享分享

网友D:
好像只能在烧录软件配置吧

网友E:
貌似没人会这么做。

网友E:
如果真可以通过代码就实现这个功能,相信新唐会在例子里体现,不过目前没有。

网友B:
应该是没法这么操作的,要不然不会在烧录软件那再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