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极体麦克风测量极性的问题

楼主(2019-08-08):
g极在该元件内部 根本无法通过二极管来测出是d极还是s极

楼主:
大家是怎么量的?

网友A:
因为二极管的存在,正电源加到d极,FET应该是高阻的。
如果电源加到S极,FET应该是低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二极管的存在,正电源加到d极,FET应该是高阻的。
如果电源加到S极,FET应该是低阻的。 ...

万用表电阻档的电池 根本加不到二极管上吧

网友B:
大家都不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家都不量

也是,应该是对称的d s极 可以不分

楼主:
难道木有高手来解答???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万用表电阻档的电池 根本加不到二极管上吧

万用表的正表笔接S极,电压加不到二极管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的正表笔接S极,电压加不到二极管上?

对啊  电容对直流断路 而 d s极 无ugs时候 呈高阻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啊  电容对直流断路 而 d s极 无ugs时候 呈高阻态

看来楼主并不熟悉FET的工作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