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这个电路三极管什么作用?

楼主(2019-08-08):
请问在这个电路中,三极管起什么作用?

网友A:
又想请教别人,又遮遮掩掩的给个局部电路,不给更完整的,说明一下也好呀。
无非是D9负端电压较低,比如比GND大约低7V以上,NPN导通,NMOS栅极电压被拉低,NMOS关闭。

所以说这种人做可恶呢

网友B:
看看完整电路才好分析。

网友C:
三极管的作用:把微弱信号放大成幅度值较大的电信号, 也用作无触点开关。

网友D:
限制GD之间 在安全电压范围 ?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又想请教别人,又遮遮掩掩的给个局部电路,不给更完整的,说明一下也好呀。
无非是D9负端电压较低,比如比G ...

这个稳压管D1啥作用呢?貌似没啥作用啊??

网友F:
如果电路必须保密,就不可以在任何论坛贴出部分或全部。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这个稳压管D1啥作用呢?貌似没啥作用啊??

不好分析,没有全貌呢。
二极管么,可能提供一个压降,可能防止反向电压,这么点电路,没法分析。

楼主:
这个电路基本上完整,左边截去的只是一个三相全桥。

楼主:
这电路就是一BLDC的功率驱动

楼主:
T7用来防反的,只是没有明白T8的作用

T8没有作用。可以不焊接

网友G:
其实想知道什么作用有条捷径,那就是如果没有这个器件,电路会发生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