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三极管的特性及其检测方法

楼主(2019-08-08):
  在前两篇**中简单讲了二极管的特性及其检测,在此讲讲三极管的特性和检测方法。如有不到之处,还请指正。
  一、三极管的简介、符号标识和分类
  双结型半导体三极管又称晶体管,它是由两个P-N结组成的三端器件。其三个极分别称为发射极(用字母e表示)基极(用字母b表示)和集电极(用字母c表示)。
  晶体管的种类很多按PN结组合可分为PNP型和NPN型两大类;按集电极功耗分为小、中、大功率三种;按基片的材料分为储管和硅管;按工作频率范围可分低频、中频高频和超高频管等。下图为PNP和NPN两类晶体管的结构及符号图。

  三极管在空调器的电子电路中主要用于信号放大以及逻辑运算。
  二、三极管的主要技术参数
  (1)直流参数
  ①共发射极直流电流放大倍数:指在没有交流信号输入时,共发射极电路集电极输出的直流电流与基极输入的直流电流之比,这是衡量三极管有无放大作用的主要参数。
  ②集电极一基极反向电流,当发射极开路,集电极与基极间加上规定的反向电压时的集电极电流,称为集电极一基极反向电流lh。此值越小,说明温度稳定性越好。在常温下,小功率锗管约为10微安,大功率锗管可达数毫安,硅管更小些③集电极一发射极反向电流,此电流又称穿透电流,是指基极开路,集电极与发射极之间加上规定的反向电压时的集电极电流。此值越小,表示三极管的热稳定性越好。
  (2)电流放大倍数
  电流放大倍数β值是指共发射极电路的集电极输出电流与基极输入电流之比。通常在外壳上标有不同的色标,表示β值的分挡。对锗或硅开关管,高低频小功率管,硅低频大功率管D系列、DD系列、3CD系列,其分挡标记如下。β:0~15~25~40~55~80~120~180~270~400~色标:棕 红 橙 黄 绿 蓝 紫 灰 白 黑
  三、三极管的检测
  用万用表R×100或RX1k挡测量。对于NPN型管,将黑表笔接基极,红表笔分别接集电极和发射极,测两个PN结正向电阻值应为几百欧或几千欧。然后将表笔对调,测两个PN结反向电阻值,应为几十欧或几百千欧以上。再测集电极和发射极之间的电阻值,表笔对调再测一次,两次阻值都应在几十干欧以上,这样的三极管是好的。
  对于PNP型三极管,检测方法与上述基本相同,但应将红表笔接基极。在测量过程中如果发现PN结正反向电阻为无穷大,则说明管子内部断路;如PN结反向电阻为零或集电极与发射极之间电阻为零,说明三极管击穿或短路;如PN结正反向电阻相差不大,集电极与发射极之间电阻很小,说明三极管已损坏。
  XC2V1000-4FG456I www.dzsc.com/ic-detail/9_10893.html的参数
  湿气敏感性等级(MSL):3(168 小时)
  系列:Virtex?-II
  零件状态:过期
  LAB/CLB数:1280
  总RAM位数:737280
  I/O数:324
  栅极数:1000000
  电源电压:1.425V~1.575V
  安装类型:表面贴装
  工作温度:-40°C~100°C(TJ)
  封装:456-BBGA
  供应商器件封装:456-FPBGA(23x23)
  工作温度:-40°C ~ 100°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