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这个电路是什么作用?

楼主(2019-08-08):
U1的(1,6)和(3,4)脚都是一个非门,我实现看不懂这个IC在这里有什么用?R1,R2,D1又用什么用?

网友A:
你需要看看这个芯片的数据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看看这个芯片的数据手册。

看了,就是2个非门,也没有典型电路,所以看不懂

网友A:
我也看数据手册了,感觉只能是为了控制那个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看数据手册了,感觉只能是为了控制那个灯。

只是为了控制灯,就没有这个ic存在的必要了,应该会有别的用处

网友B:
升压电路,
振荡器控制升压,D1/R1/R1用来控制占空比和频率

网友C:
IC是2个施密特反相器。
第一个接成振荡器,两个电阻和二极管控制占空比。
振荡输出接另一个缓冲后驱动MOSFET,控制升压。升压无电压反馈(无稳压),可以认为靠LED的压降来稳压吧,一般驱动白光LED可用。现在有很合适的IC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IC是2个施密特反相器。
第一个接成振荡器,两个电阻和二极管控制占空比。
振荡输出接另一个缓冲后驱动MOSFE ...

谢谢你,但是我不是很明白,一个反相器跟两个电阻一个二极管为什么可以组成一个振荡器?为什么振荡器输出接一个反相器能实现升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升压电路,
振荡器控制升压,D1/R1/R1用来控制占空比和频率

谢谢你,但是我不是很明白,一个反相器跟两个电阻一个二极管为什么可以组成一个振荡器?为什么振荡器输出接一个反相器能实现升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你,但是我不是很明白,一个反相器跟两个电阻一个二极管为什么可以组成一个振荡器?为什么振荡器输出 ...

振荡器就是利用触发器控制电容充放电来实现,二极管的存在使充放电参数不同从而实现需求的占空比;
升压利用电感的储能,电流不能突变;
都是最基本的R C L原理;你把各点的波形画出来就很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振荡器就是利用触发器控制电容充放电来实现,二极管的存在使充放电参数不同从而实现需求的占空比;
升压 ...

这我就不明白了,单单一个电感能将1.5V升到3v?

网友D:
应该是LED的恒流驱动电路

网友E:
刚上电,C2电容电压不能突变,所以1脚低电平---6脚高电平;3脚高电平---4脚低电平;这时候6脚高电平通过R1//R2+D1给C2充电。当C2电压充到高电平后,1脚高电平---6脚低电平;3脚低电平---4脚高电平;这时候高电平的C2通过电阻R1向低电平的6脚放电,直到C2变为低电平。这样循环形成振荡器。
Q1,L1,D2形成BOOST升压电路。4脚驱动Q1导通时候L1充磁,4脚低电平时候,L1释放能量,通过D2充到C4。循环往复,C4就生成一个高电压。由于没有反馈回路,具体电压跟boost电路、负载有关。

网友F:
升压应该是没什么问题,恒流应该就别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刚上电,C2电容电压不能突变,所以1脚低电平---6脚高电平;3脚高电平---4脚低电平;这时候6脚高电平通过R1/ ...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终于看明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我就不明白了,单单一个电感能将1.5V升到3v?

一个电感升300V都可以,别说3V。

网友G:
真的,把电路图重新画过,就好分析了。看下图: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真的,把电路图重新画过,就好分析了。看下图:

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刚上电,C2电容电压不能突变,所以1脚低电平---6脚高电平;3脚高电平---4脚低电平;这时候6脚高电平通过R1/ ...

请问一下,这个电路的输出电流,究竟根据什么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真的,把电路图重新画过,就好分析了。看下图:

请问一下,这个电路的输出电流,究竟根据什么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IC是2个施密特反相器。
第一个接成振荡器,两个电阻和二极管控制占空比。
振荡输出接另一个缓冲后驱动MOSFE ...

请问一下,这个电路的输出电流,究竟根据什么决定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这个电路的输出电流,究竟根据什么决定的?

由L1、Q1和占空比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由L1、Q1和占空比决定

有没有准确的计算方式的?输出的最大电流是不是电源的最大电流?

网友I: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准确的计算方式的?输出的最大电流是不是电源的最大电流?

施密特振荡器周期这样计算:
T=2RC*ln((Vcc-回差电压下)/Vcc-回差电压上))
如果放电充电回路阻值不一样,则分别计算,加起来就是周期。
算出周期和MOS导通时间,就可以知道,在负载非临界状态,随着负载减小,其电压可以趋向于无穷大,而临界电压为DCM-CCM交界处。你可以根据导通时候,锯齿波幅度的1/2,就是该时刻平均电流,至于输出电流则和负载大小直接相关,负载越小电流越大,最大则发生在短路时刻,趋向于无穷大(假如电源允许假如二极管不会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