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如何用arduino语法来玩STM32<1>

楼主(2019-08-08):
This software is experimental and a work in progress. Under no circumstances should these files be used in relation to any critical system(s). Use of these files is at your own risk.

楼主:
开始使用arduino版本的STM32

楼主:
IDE部分介绍
先下载OCROBOTO IDE: http://www.ocrobot.com/doku.php?id=zh:downloads
下载最新版本即可

楼主:
Win7 下Maple驱动问题解决方案

搞了类Arduino的STM32的开发板Maple在Win7下使用时dfu驱动装不上,导致上传程序会报错,找不到dfu设备。后来看到官方说推荐winXP上用,于是装了个XP虚拟机来用,还是不行。因为Maple国内用的很少,资料不多,找不到。最后还是在浏览官方论坛的时候偶尔看到这个解决方案。自己试过可行,也不用虚拟机了,直接win7下使用也可。

楼主:
After getting pissed with this board not working correctly in Windows 7 64-bit with the default drivers, and then problems with a Windows XP 32-bit VM (VMWare) on Windows 7 64-bit (because it kept enumerating the device in the host machine), I tried Feyr's method. It works great!

Step-by-step instructions:

Download the binary libUSB package (http://sourceforge.net/projects/libusb-win32/files/), extract somewhere (we'll call it c:\LIBUSB)
Plug the Maple board into the computer
Open Device Manager
Switch Maple board into continuous Bootloader mode (hit reset until you get the fast blinks followed by slower blinks; reset again and immediately hit and hold the boot "BUT" button until it changes into slow blink mode, release).
It should show some broken USB device in y**ices, not a com-port
Run the libusb INF wizard (c:\LIBUSB\bin\x86\inf-wizard.exe)
Click through the dialogs, the default values should be fine, or you can fill in some descriptive info
Save the INF and have it install. It'll produce a big red prompt about the driver being unsigned and problematic; however, it will still work.
"Update" the MAPLE 003 device in y**ice manager and select the INF file you generated.
To load any program:

Run the Maple IDE, when you hit the Upload, hit your Reset button on your Maple Board. It should detect and load the data on it. If your compile takes too long, try hitting the reset later in the upload. I used an alternating interval blink to prove it was working to me instead of the straight blink code.

The serial drivers that came with the Maple IDE package do work fine, so you can use those drivers for the COM port directly.

楼主:
国内 似乎 零知实验室的开发环境 搞得很完善 也很好!

楼主:
Arduino是一个开源平台,而C51是一系列的开发芯片,在Arduino开发板上面可以用C51的芯片开发自己所需产品,这套开发板开放了原始码simple I/O介面版,并且可以用Java、C语言、汇编语言以及C++语言开发,主要的软件开发工具有Keil等。其实上MCS-51系列单片机,它是一种低端的8位单片机,一般在学校都是用这种开发板,上手简单,易学。

楼主:
而STM32也是一种芯片,是ARM®Cortex® M 处理器内核的 32位闪存微控制器,特点是:高性能、低成本、低功耗。说白了就是就是ARM芯片的一种,使用的是最新的ARM V7内核架构,Cortex还有A、R两个系列。ARM处理器就是相当于一系列的芯片的统称,ARM开发板有很多,功能非常强大,像大型系统方面用到。需要根据ARM内核来,一般有ARM7、ARM9、ARM11开发板等。STM32和51单片机相比,代码效率高,执行速度快、功能强大,一般用C语言等进行编程

楼主:
与C51以及ARM不同的是,FPGA是并行运算的,上面提到的两种都是单片机,编程语言是核心,而它则不是,FPGA是一块可以编程的电路板,只进行硬件编程,也就是基于并行逻辑单元的器件运算,不过需要学习相关电路知识,其中主要是基本电路单元有锁存器,触发器等,同时还需要学习Verilog语法。

楼主:
现在FPGA 貌似也可以用 arduino 来开发了。

但是,大部分人还是感觉 arduino 不太好。

功能受限制。

楼主:
#define pinLED PC13

void setup() {
  Serial.begin(9600);
  pinMode(pinLED, OUTPUT);
  Serial.println("START");
}

void loop() {
  digitalWrite(pinLED, HIGH);
  delay(100);
  digitalWrite(pinLED, LOW);
  delay(100);
  Serial.println("Hello World ");
}

楼主:
例如上段:好多都写成了库的形式。类似于PLC那种开发吧,个人以为。

楼主:
arduino 开发STM32 看一下串口回传监控:

楼主:
String comdata = "";

void setup()
{
    Serial.begin(9600);
}

void loop()
{
    while (Serial.available() > 0)
    {
        comdata += char(Serial.read());
        delay(2);
    }
    if (comdata.length() > 0)
    {
        Serial.println(comdata);
        comdata = "";
    }
}

楼主:
在串口输入1011101..的话,就会令Arduino的D2~Dx引脚产生高/低电平,当然,一次发送的数据视Arduino引脚数而定,比如Arduino UNO/nano之类的,只有D2~D13十二个引脚。我们打12个数字就好。比如101101011010,如果中间有非0和1的字符,则自动跳过该位设置:比如122202221222这样。因为2不是允许范围内,就只设置D2/D6/D10的值了:

String comdata = "";
void setup()
{
  Serial.begin(9600);
  for(int i = 2; i <= 13; i++) pinMode(i, OUTPUT);
}

void loop()
{
  while (Serial.available() > 0)
  {
    comdata += int(Serial.read()) - '0';
    delay(2);
  }
  if(comdata.length() > 0)
  {
    for(int i = 0; i < comdata.length(); i++)
    {
      if(comdata[i]=='0'||comdata[i]=='1')
      {
        digitalWrite(i + 2, comdata[i] - '0');
        Serial.print("Pin ");
        Serial.print(i + 2);
        Serial.print(" is ");
        Serial.println(comdata[i]);
      }
    }
    comdata = "";
  }
}

楼主:
现在 arduino 已经不单纯的是只AVR了!

stm32 也可以利用这个开发环境了!

楼主:
在串口读取多个字符串,并且转换为数字数组

//定义一个comdata字符串变量,赋初值为空值
String comdata = "";
//numdata是分拆之后的数字数组
int numdata[6] = {0}, PWMPin[6] = {3, 5, 6, 9, 10, 11}, mark = 0;
void setup()
{
//定义0~6脚是输出
  for(int i = 0; i < 6; i++) pinMode(PWMPin[i], OUTPUT);
  Serial.begin(9600);
}

void loop()
{
//j是分拆之后数字数组的位置记数
  int j = 0;

  //不断循环检测串口缓存,一个个读入字符串,
  while (Serial.available() > 0)
  {
  //读入之后将字符串,串接到comdata上面。
    comdata += char(Serial.read());
      //延时一会,让串口缓存准备好下一个数字,不延时会导致数据丢失,
    delay(2);
    //标记串口读过数据,如果没有数据的话,直接不执行这个while了。
    mark = 1;
  }

  if(mark == 1)  //如果接收到数据则执行comdata分析操作,否则什么都不做。
  {
  //显示刚才输入的字符串(可选语句)
    Serial.println(comdata);
      //显示刚才输入的字符串长度(可选语句)
    Serial.println(comdata.length());

//以串口读取字符串长度循环,
    for(int i = 0; i < comdata.length() ; i++)
    {
    //逐个分析comdata[i]字符串的文字,如果碰到文字是分隔符(这里选择逗号分割)则将结果数组位置下移一位
    //即比如11,22,33,55开始的11记到numdata[0];碰到逗号就j等于1了,
    //再转换就转换到numdata[1];再碰到逗号就记到numdata[2];以此类推,直到字符串结束
      if(comdata[i] == ',')
      {
        j++;
      }
      else
      {
         //如果没有逗号的话,就将读到的数字*10加上以前读入的数字,
         //并且(comdata[i] - '0')就是将字符'0'的ASCII码转换成数字0(下面不再叙述此问题,直接视作数字0)。
         //比如输入数字是12345,有5次没有碰到逗号的机会,就会执行5次此语句。
         //因为左边的数字先获取到,并且numdata[0]等于0,
         //所以第一次循环是numdata[0] = 0*10+1 = 1
         //第二次numdata[0]等于1,循环是numdata[0] = 1*10+2 = 12
         //第三次是numdata[0]等于12,循环是numdata[0] = 12*10+3 = 123
         //第四次是numdata[0]等于123,循环是numdata[0] = 123*10+4 = 1234
         //如此类推,字符串将被变成数字0。
        numdata[j] = numdata[j] * 10 + (comdata[i] - '0');
      }
    }
    //comdata的字符串已经全部转换到numdata了,清空comdata以便下一次使用,
    //如果不请空的话,本次结果极有可能干扰下一次。
    comdata = String("");

    //循环输出numdata的内容,并且写到PWM引脚
    for(int i = 0; i < 6; i++)
    {
      Serial.print("Pin ");
      Serial.print(PWMPin[i]);
      Serial.print(" = ");
      Serial.println(numdata[i]);
      analogWrite(PWMPin[i], numdata[i]);
      numdata[i] = 0;
    }
    //输出之后必须将读到数据的mark置0,不置0下次循环就不能使用了。
    mark = 0;
  }
}

网友A:
在Arduino上ESP8266这个更好玩,便宜是硬道理。

楼主:
现在有更强大的ESP32了!

网友B(2019-09-09):
我看不懂啊

楼主:
说白了 就是使用arduino 的方式来开发 STM32 不算是专业的!
只能是极客的开发模式估计!
区别于 KEIL IAR等等

网友C:
这是什么语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什么语法啊

估计是C++ 的语法。。。

网友D:
对这个名字好陌生啊

网友E:
真心没有接触过

网友F:
我来学习一下吧

网友G(2019-12-30):
Arduino是面对中小学生学习用的,开发环境也不适合做产品,要做产品,还是老老实实学好C语言,用Keil、IAR之类的编译器。
STM32F确实比AVR更强大,性价比更高,ST官应该投多些钱,全面支持Arduino,让更多学生使用。
还有更简单的 Scratch,MIT开发的小朋友编程启蒙软件,更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