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询问关于lmg5200仿真的问题

楼主(2019-08-08):
请问如图,芯片功能图中,我采用simulink仿真,如图所示两个箭头指的是什么器件,是门级电路吗?还是其他器件。      我在simulink中只找到CMOS buffer,和CMOS AND 和这个器件形状一样,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A:
就算AND,BUFFER你能搞定,那么那些带文字的方框你打算怎么办?比如LEVEL SHIF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