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存器属于触发器吗?

楼主(2019-08-08):
锁存器属于触发器吗?怎么在有的书上会提到锁存器这一概念,但是我感觉锁存器就是电平触发的触发器呀,只是和边沿触发器的触发方式不同而已,按说都应该叫触发器呀怎么还搞出了个锁存器?有知道的帮忙解惑一下,是我哪理解的不对吗?不要从百度上复制,哪些都看过了,请说说自己的看法

网友A:
锁存器属于双稳态触发器,而触发器有双稳,单稳区分.所以不能笼统称之为触发器

楼主:
有时看到D触发器D锁存器但感觉有点分不清,不知道锁存器与触发器的本质区别,但是有的书上讲触发器时就没提锁存器

网友B:
翻译问题呗,flip-flop翻译成触发器,英文原文确实混用这两个词,比如D flip-flop也叫D latch。
trigger也翻译成触发器,比如Schmitt trigger,这个跟flip-flop又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再如monostable multivibrator的multivibrator也翻译成触发器,这就是跟上面两者性质更不一样的东西。

既然你这么好学,以后尽量看英文原文吧,你会发现一个更加广阔的新世界。

楼主:
但是到底有什么区别呢?按他的定义锁存器就是触发方式为电平触发的触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翻译问题呗,flip-flop翻译成触发器,英文原文确实混用这两个词,比如D flip-flop也叫D latch。
trigger也 ...

也是,感觉国内的术语好多都不严谨,一个人一个说法,也没个权威机构统一。就像波特率的单位明明是baud但国内在串口通讯中都把波特率的单位写成bps或bit/s,虽然数值相等但也不能混用呀,对于初学者很容易困惑

网友C:
锁存器同其所有的输入信号相关,当输入信号变化时锁存器就变化,没有时钟端;触发器受时钟控制,只有在时钟触发时才采样当前的输入,产生输出。

锁存器由电平触发,非同步控制。在使能信号有效时锁存器相当于通路,在使能信号无效时锁存器保持输出状态。触发器由时钟沿触发,同步控制。

锁存器对输入电平敏感,受布线延迟影响较大,很难保证输出没有毛刺产生;触发器则不易产生毛刺。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锁存器同其所有的输入信号相关,当输入信号变化时锁存器就变化,没有时钟端;触发器受时钟控制,只有在时钟 ...

电平触发的不叫触发器吗?电平触发不是时钟控制端吗?一个电平一个边沿,感觉都一样呀都可以同步,只是同步的效果不一样,一个易产生毛刺一个不容易产生。

楼主:
触发器能用作锁存数据吗?感觉锁存器是从功能上来说的,锁存器也属于广义的触发器,这样理解对吗?

楼主:
具体到实际例子,例如D锁存器和D触发器是是就是触发方式不一样一个电平触发一个边沿触发?其他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