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fluke万用表,常用,有没有遇到过被维修点宰客啊?

楼主:
我从fluke买了一个测量压力的仪表922,更换新电池后,出现bAtt提示,不能开机,测量电压是6.4V。无奈返回fluke维修,居然给我出了个:“机器电池严重漏夜将电池卡簧和主板严重腐蚀损坏,已不可维修”的结果;实在无法接受啊!我是学硬件的,返厂之前肯定拆开看过了,里面没有任何腐蚀的迹象啊???有图有真相啊!各位可有合适的解决方法啊???让我出2400维修啊,买个新的才2800啊??真的很无语!!!

楼主(2019-08-08):
最新进展~~~~做过电路板的觉得可信么????外部尚未腐蚀,电路 板内部就已经被腐蚀的不行了??

网友A:
店大欺客,爱修不修,你能怎么样。。。。。

网友B:
在中国,售后都是扯蛋

楼主:
这是fluke客服回复的信息中,我方要求提供的电路板腐蚀图片,是需要用放大镜才可以看到的积液?!----坦率的说,放大镜也没看清楚呢?2018年的表,焊点有点锈迹,难道不正常么??这里就成了罪魁祸首了??难道这个积液可以透过焊接孔,直接把内部线路腐蚀干净??损坏内部???那电源线接口部分内部的走线需要布多细的线啊???难道内部电源线不应该粗一点么???有没有硬件布线的常识啊??很无语。。。。。

网友C(点评):
想坑人结果遇到了懂行的

网友D:
哈哈,这Fluke药丸,双面板哪来 狗 屁 的内部线路腐蚀无法维修。就算真的内部引线腐蚀,QFP螃蟹脚的芯片而已,又不是什么BGA封装,不能外部飞线维修?真是扯淡

网友E:
实际上,现在很多售后的修理,那修理水平比你还差。
主要是他们的管理,厂家给售后少部分钱,让他们自己支撑。
-------什么东西一散就乱。所以有“散乱”这个词。

网友F:
那试试找第三方维修罗。
另:高档设备可用金霸王电池,好像是漏液损坏有赔偿。

最坑是低价儿童遥控玩具配的劣质电池,百分百漏液!!!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试试找第三方维修罗。
另:高档设备可用金霸王电池,好像是漏液损坏有赔偿。

下次一定让内勤买金霸王!!!

网友G:
人家就是吃这碗饭的,售后自负盈亏,你肿莫办?

楼主:
引用 网友G:
人家就是吃这碗饭的,售后自负盈亏,你肿莫办?

认栽啊!实在不行去fluke母公司投诉,如何??

楼主:
有没有投诉邮箱啊??各位!!

网友H:
这个理由够奇葩的了,哈哈!让你买福禄克。。。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理由够奇葩的了,哈哈!让你买福禄克。。。

兄台,可否有靠谱的测量风管道压力的仪器推荐啊??多谢!

网友C(点评):
风压变送器,网上有很多

网友I:
FLUKE就这德性,所以我根本不买F家的东西,坑得很.

楼主:
引用 网友I:
FLUKE就这德性,所以我根本不买F家的东西,坑得很.

正在寻求替代厂家,争取也不再购买相关测试仪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