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就问:arduino最小系统烧程序?

楼主(2019-08-08):
以前发帖说过,用最低等的Arduino  Atmel328系统板做个仪器,用ILI9341成品模块做显示器,现在问题是:有现成的显示驱动程序,以及系统主控程序,如何upload程序??已经下载好了arduino软件!!

简单地说,就是LCD驱动程序和主控程序(hex文件)直接复制到arduino里编译?

楼主:
发这个不是闹着玩的,是真的有用!

1.目的
2年前就想弄个模拟电路全书,不想简单地用仿真器玩仿真,这样成本及其低廉(仿真器是免费的),但让人心里不踏实,因为实测结果和仿真结果之间的不一致程度不确定。
大家手里都有示波器等基本仪器,多数人缺个图形界面仪器。安捷伦有,但是价格对大多数工程师来说不现实。

我们想自己弄一个低精度的,把成本控制在100~200之间,人手一台仪器就完全可能了。最小系统板只能选个20多的,性能基本够用。

屏幕40左右,升压模块10来块,这样总成本100左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发这个不是闹着玩的,是真的有用!

1.目的

图形界面仪器是啥玩意???

楼主:
折腾了好几天,原来问题出在我看到ZIP文件就想解压它!!!实际上是不需要解压的!!

上面菜单第二个是直接添加zip.库!

楼主:
又乱搞了 半天,请问这个编译有没有通过?看到了 好多警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又乱搞了 半天,请问这个编译有没有通过?看到了 好多警告!

为何不用51单片机,CH559内带PLL可以给系统时钟倍频,速度比这个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何不用51单片机,CH559内带PLL可以给系统时钟倍频,速度比这个快。

这个东东,对于我们这样不懂软件的人来说,好用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东东,对于我们这样不懂软件的人来说,好用多了。

你这款芯片不好焊接啊。并且,没有51简单,也不好烧录,万一把熔丝位搞错了就麻烦,芯片就报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款芯片不好焊接啊。并且,没有51简单,也不好烧录,万一把熔丝位搞错了就麻烦,芯片就报废了。 ...

怎么个不好焊接法啊?引脚距离这么大,直接插万能板上都可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个不好焊接法啊?引脚距离这么大,直接插万能板上都可以的。

Atmega 128 这块芯片怎么焊接啊???

网上卖的半成品,才10几块钱,根本不需要自己焊接。模拟电路就是模块的拼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又乱搞了 半天,请问这个编译有没有通过?看到了 好多警告!

似乎是通过了。他说ISO C++禁止字符串常量到字符指针的转换。它应该是实现了这个转换,但给出了警告。

网友C:
你都有hex文件了,还要啥编译?hex就是编译后的烧录文件,arduino没玩过,但atmel的片子老早用过,arduino仅仅是个集成开发环境罢了,要把hex下载到mcu里面去,至少得要ISP或者其他编程器才行。

网友D:
Arduino的板子应该可以通过串口结合烧录软件下载的,楼主可以试试,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都有hex文件了,还要啥编译?hex就是编译后的烧录文件,arduino没玩过,但atmel的片子老早用过,arduino ...

bootloader已经烧录好了,买回来直接插电脑USB接口就能上传程序了。

网友E:
ARDUINO应该有SPI接口的数字屏的现成库,你直接选一个合适的屏就好,ARDUINO IDE里重新写一下显示控制程序和主控程序编译下载更可靠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