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OV7670配置问题

楼主(2019-08-08):
求一个  30fps  VGA   YUYV 的OV7670的初始化数组,自己搞的老不对
2楼是摘抄linux里面的,搞不来不对

楼主:
/* init: 640x480,30fps的,YUV422输出格式 */
static ov7670_t ov7670_default_regs[] = {
        { REG_COM7, COM7_RESET },
/*
* Clock scale: 3 = 15fps
*              2 = 20fps
*              1 = 30fps
*/
        { REG_CLKRC, 0x1 },        /* OV: clock scale (30 fps) */
        { REG_TSLB,  0x09 },        /* OV YUYV*/
        { REG_COM7, 0 },        /* VGA */
        /*
         * Set the hardware window.  These values from OV don't entirely
         * make sense - hstop is less than hstart.  But they work...
         */
        { REG_HSTART, 0x13 },        { REG_HSTOP, 0x01 },
        { REG_HREF, 0xb6 },        { REG_VSTART, 0x02 },
        { REG_VSTOP, 0x7a },        { REG_VREF, 0x0a },

        { REG_COM3, 0 },        { REG_COM14, 0 },
        /* Mystery scaling numbers */
        { 0x70, 0x3a },                { 0x71, 0x35 },
        { 0x72, 0x11 },                { 0x73, 0xf0 },
        { 0xa2, 0x02 },                { REG_COM10, 0x0 },

        /* Gamma curve values */
        { 0x7a, 0x20 },                { 0x7b, 0x10 },
        { 0x7c, 0x1e },                { 0x7d, 0x35 },
        { 0x7e, 0x5a },                { 0x7f, 0x69 },
        { 0x80, 0x76 },                { 0x81, 0x80 },
        { 0x82, 0x88 },                { 0x83, 0x8f },
        { 0x84, 0x96 },                { 0x85, 0xa3 },
        { 0x86, 0xaf },                { 0x87, 0xc4 },
        { 0x88, 0xd7 },                { 0x89, 0xe8 },

        /* AGC and AEC parameters.  Note we start by disabling those features,
           then turn them only after tweaking the values. */
        { REG_COM8, COM8_FASTAEC | COM8_AECSTEP | COM8_BFILT },
        { REG_GAIN, 0 },        { REG_AECH, 0 },
        { REG_COM4, 0x40 }, /* magic reserved bit */
        { REG_COM9, 0x18 }, /* 4x gain + magic rsvd bit */
        { REG_BD50MAX, 0x05 },        { REG_BD60MAX, 0x07 },
        { REG_AEW, 0x95 },        { REG_AEB, 0x33 },
        { REG_VPT, 0xe3 },        { REG_HAECC1, 0x78 },
        { REG_HAECC2, 0x68 },        { 0xa1, 0x03 }, /* magic */
        { REG_HAECC3, 0xd8 },        { REG_HAECC4, 0xd8 },
        { REG_HAECC5, 0xf0 },        { REG_HAECC6, 0x90 },
        { REG_HAECC7, 0x94 },
        { REG_COM8, COM8_FASTAEC|COM8_AECSTEP|COM8_BFILT|COM8_AGC|COM8_AEC },

        /* Almost all of these are magic "reserved" values.  */
        { REG_COM5, 0x61 },        { REG_COM6, 0x4b },
        { 0x16, 0x02 },                { REG_MVFP, 0x07 },
        { 0x21, 0x02 },                { 0x22, 0x91 },
        { 0x29, 0x07 },                { 0x33, 0x0b },
        { 0x35, 0x0b },                { 0x37, 0x1d },
        { 0x38, 0x71 },                { 0x39, 0x2a },
        { REG_COM12, 0x78 },        { 0x4d, 0x40 },
        { 0x4e, 0x20 },                { REG_GFIX, 0 },
        { 0x6b, 0x4a },                { 0x74, 0x10 },
        { 0x8d, 0x4f },                { 0x8e, 0 },
        { 0x8f, 0 },                { 0x90, 0 },
        { 0x91, 0 },                { 0x96, 0 },
        { 0x9a, 0 },                { 0xb0, 0x84 },
        { 0xb1, 0x0c },                { 0xb2, 0x0e },
        { 0xb3, 0x82 },                { 0xb8, 0x0a },

        /* More reserved magic, some of which tweaks white balance */
        { 0x43, 0x0a },                { 0x44, 0xf0 },
        { 0x45, 0x34 },                { 0x46, 0x58 },
        { 0x47, 0x28 },                { 0x48, 0x3a },
        { 0x59, 0x88 },                { 0x5a, 0x88 },
        { 0x5b, 0x44 },                { 0x5c, 0x67 },
        { 0x5d, 0x49 },                { 0x5e, 0x0e },
        { 0x6c, 0x0a },                { 0x6d, 0x55 },
        { 0x6e, 0x11 },                { 0x6f, 0x9f }, /* "9e for advance AWB" */
        { 0x6a, 0x40 },                { REG_BLUE, 0x40 },
        { REG_RED, 0x60 },
        { REG_COM8, COM8_FASTAEC|COM8_AECSTEP|COM8_BFILT|COM8_AGC|COM8_AEC|COM8_AWB },

        /* Matrix coefficients */
        { 0x4f, 0x80 },                { 0x50, 0x80 },
        { 0x51, 0 },                { 0x52, 0x22 },
        { 0x53, 0x5e },                { 0x54, 0x80 },
        { 0x58, 0x9e },

        { REG_COM16, COM16_AWBGAIN },        { REG_EDGE, 0 },
        { 0x75, 0x05 },                { 0x76, 0xe1 },
        { 0x4c, 0 },                { 0x77, 0x01 },
        { REG_COM13, 0xc0 },        { 0x4b, 0x09 },
        { 0xc9, 0x60 },                { REG_COM16, 0x38 },
        { 0x56, 0x40 },

        { 0x34, 0x11 },                { REG_COM11, COM11_EXP|COM11_HZAUTO },
        { 0xa4, 0x88 },                { 0x96, 0 },
        { 0x97, 0x30 },                { 0x98, 0x20 },
        { 0x99, 0x30 },                { 0x9a, 0x84 },
        { 0x9b, 0x29 },                { 0x9c, 0x03 },
        { 0x9d, 0x4c },                { 0x9e, 0x3f },
        { 0x78, 0x04 },

        /* Extra-weird stuff.  Some sort of multiplexor register */
        { 0x79, 0x01 },                { 0xc8, 0xf0 },
        { 0x79, 0x0f },                { 0xc8, 0x00 },
        { 0x79, 0x10 },                { 0xc8, 0x7e },
        { 0x79, 0x0a },                { 0xc8, 0x80 },
        { 0x79, 0x0b },                { 0xc8, 0x01 },
        { 0x79, 0x0c },                { 0xc8, 0x0f },
        { 0x79, 0x0d },                { 0xc8, 0x20 },
        { 0x79, 0x09 },                { 0xc8, 0x80 },
        { 0x79, 0x02 },                { 0xc8, 0xc0 },
        { 0x79, 0x03 },                { 0xc8, 0x40 },
        { 0x79, 0x05 },                { 0xc8, 0x30 },
        { 0x79, 0x26 },

        /*YUYV*/
        { REG_COM7, 0x0 },  /* Selects YUV mode */
        { REG_RGB444, 0 },        /* No RGB444 please */
        { REG_COM1, 0 },        /* CCIR601 */
        { REG_COM15, COM15_R00FF },
        { REG_COM9, 0x18 }, /* 4x gain ceiling; 0x8 is reserved bit */
        { 0x4f, 0x80 },         /* "matrix coefficient 1" */
        { 0x50, 0x80 },         /* "matrix coefficient 2" */
        { 0x51, 0    },                /* vb */
        { 0x52, 0x22 },         /* "matrix coefficient 4" */
        { 0x53, 0x5e },         /* "matrix coefficient 5" */
        { 0x54, 0x80 },         /* "matrix coefficient 6" */
        { REG_COM13, COM13_GAMMA|COM13_UVSAT },
        { 0xff, 0xff },

        { 0xff, 0xff },        /* END MARKER */

};

网友A:
看起来很乱啊,

网友A:
厂家有例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