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ZYNQ无法通过JTAG烧录至NAND Flash

楼主(2019-08-08):
板子用的是EBAZ4205的矿板,自己编译了uboot想烧录进NAND,烧录的时候出现如下提示,烧录不成功,一直是“failed -12”
NAND write: device 0 offset 0x200000, size 0x12800
NAND write to offset 200000 failed -12
0 bytes written: ERROR
Zynq> Program Operation successful.
INFO: [Xicom 50-44] Elapsed time = 23 sec.
Flash Operation Successful

网友A:
这个还真不知道    我只用JTAG烧写过nor flash和emmc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真不知道    我只用JTAG烧写过nor flash和emmc

换了2018.3就好了,2019.1似乎有问题,因为用自带NAND读写例程是可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换了2018.3就好了,2019.1似乎有问题,因为用自带NAND读写例程是可以的

好的    我主要用的是2018.2    NAND的坏块管理是系统做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