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请大神指点这个OPA192电路 的作用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9-08-09):
i-v转换

楼主:
请进入一个电流 转换为电压的 比例系数是多少 也就是如何计算输出的电压值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进入一个电流 转换为电压的 比例系数是多少 也就是如何计算输出的电压值 ...

输出电压就是1K电阻x光电管输出的电流

网友C:
电流监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