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有没有fluke表的维修经验可以提一些建议。。。

楼主:
fluke万用表,常用,有没有遇到过被维修点宰客啊?
https://bbs.21ic.com/icview-2843888-1-1.html?fromuser=pilieren
(出处: 中国电子网技术论坛)
这是原帖,陷入两难境地,修的话过贵,不修的话着急用,无语中。。。。

网友A(点评):
fluke的仪表是真的烂 ,公司6太fluke万用表2千多一台,基本都已经坏了, 80元的胜利万用表却从未坏过,也是醉了

网友B(2019-08-09):
图片看不清,电池到底有没有漏液???
南孚电池按道理来说,不该漏液啊,除非是假货。

如果真漏了,就别抱怨了,重新买个新的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图片看不清,电池到底有没有漏液???
南孚电池按道理来说,不该漏液啊,除非是假货。

南孚的碱性电池,这两年遇到过几次漏液问题了!估计是改错了工艺什么的。果断换 555 的国产碱性电池了。
  btw:  南孚早就被鬼子收购了

楼主:
漏液的是那个绿色的,什么鹿的牌子的,南孚是刚换的新电池,没想到开不了机!!没想到fluke的表这么差,漏液就不能用了,还不如普通的小遥控器之类的,即使漏液卡簧都锈掉了,换个卡簧就一样用的,不会锈蚀到所谓的电路板内层???????真是滑稽!电路板外部还没有明显积液,需要放大镜才能看到部分积液,电路板内部的走线就被腐蚀的不行了???画过电路板的都知道,这个连接是需要有过孔的,过孔相连的电源部分走线是应该粗线的,难道会被这点积液锈蚀的“电流不够了”???滑稽可笑!
我开始认为是,相应的电压检测芯片出了问题,检测电压不足导致的这个问题,因为如果真的是漏电的话,万用表就不可能测量电池两端电压在6.4V了!!或者主芯片的逻辑存在问题,导致不能启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漏液的是那个绿色的,什么鹿的牌子的,南孚是刚换的新电池,没想到开不了机!!没想到fluke的表这么差,漏 ...

错怪南孚了。。。、、

将近3000块钱的表,配个2毛5一个的电池,损失有点大。
人家不给修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漏液哪怕有一点没清洗干净,暂时没事,时间长了照样会把线路腐蚀断。

楼主:
的确太大!!长记性啊!不能内勤买啥电池就用啥电池了!!!

网友B:
电源线可能腐蚀断了,看看飞线能不能解决,不能解决就换新吧,这个也不能怪人家售后,你这个是自己使用不当造成的,用垃圾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线可能腐蚀断了,看看飞线能不能解决,不能解决就换新吧,这个也不能怪人家售后,你这个是自己使用不 ...

这个仪器在1个月前,还在正常使用中,卡簧尚未有明显的生锈痕迹,内部电源线不可能被腐蚀短,再说这个太像两层板了,被腐蚀根本就是对方不知道我方已经拆开拍照过,给的宰客借口,实在不能令人信服啊!
仪器还在维修点,等拿回来时,自己试试吧,实在不行就买新的,新的还有质保,呵呵~~~~~通过放大镜,我也没看到多少锈蚀呢,还说已经锈蚀掉内部线路??两层板哪来的内部线路??

网友D:
我倒是想买一块。

网友E:
可能就是弹簧本身腐蚀生锈导电不良。把弹簧去锈清洁大概就恢复正常。。。

网友E:
这个弹簧是焊在PCB上的,弹簧腐蚀生锈导致焊点变成虚焊也是比较有可能的,换一个弹簧重新焊接也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弹簧是焊在PCB上的,弹簧腐蚀生锈导致焊点变成虚焊也是比较有可能的,换一个弹簧重新焊接也可以试试。 ...

返厂之前啊,我用万用表通断档测量过这个电源正极和对应PCB布线到相应焊盘的通断,是直接连通的,没有阻值,所以虚焊的可能性很小,弹簧也没有肉眼可见的锈蚀!
我返厂之前,对方维修不清楚我拆开过,也不知道我已经拍了照片,就像坑一般没有电路常识的客户一样,说严重锈蚀;其实不然,此刻严重怀疑,对方出具这种意见,完全是为了“利益”驱动;
我这个表,目前还在质保期内,但是由电池漏液不在保修范围,故对方出具了这个结果。
其实,我在他方出具结果后,提供了我方拍摄的相关照片,怀疑此举让对方维修人员骑虎难下,对方客服护短。。。。
导致目前既没有给我正面回复,也不给我维修中,不过我方目前着急用啊!
愁人!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能就是弹簧本身腐蚀生锈导电不良。把弹簧去锈清洁大概就恢复正常。。。 ...

目前仪表还在维修点,等拿回来后,自己换个弹簧试试。返厂前测试过相关连接点的通断,当时主要是怀疑是否存在相关检测电压的元器件损坏引起的不能正常启动,没想到对方会出具这么低级的说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倒是想买一块。

建议你买回来后,一定用好电池;或者平时不用时记得扣掉电池!或者参考其他品牌!售后感觉不靠谱!

网友B:
福禄克低端仪表都是在中国生产的,尤其是几百块钱一个的F15,17,101等万用表。
尽管比国产的好用一点,但也就那回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福禄克低端仪表都是在中国生产的,尤其是几百块钱一个的F15,17,101等万用表。
尽管比国产的好用一点,但也 ...

胜利牌如何?我目前用的是25块钱的贝斯特,经常出现没电的情况。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胜利牌如何?我目前用的是25块钱的贝斯特,经常出现没电的情况。

换电池啊。什么表都想要换电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胜利牌如何?我目前用的是25块钱的贝斯特,经常出现没电的情况。

胜利的还行,我用过,比一般的小牌子好用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电池啊。什么表都想要换电池的。

换电池了,不过新电池测量的是6.4V,但是表就是不启动,显示bAtt,估计就是缺电的意思,连接直流电压5V电源,也不能启动,启动就显示bAtt,然后就没任何反应了。。。。返厂说是漏液引起的,虽然在质保期内,但是由于有漏液,故不在保修范围!但是光亮的电路板和对方的理由,有太大的差距!!怀疑是相关电压测量电路部分有问题引起的这个故障,应该是低成本的小故障,但就是不给修,听相关人员说过,只要出现漏液,对方就会直接要求换电路板,收取高额维修费!所以,各位大侠,一定记得要抠电池!不过好像记得这电池是随机带的呢???是不是早就留了套路了??

网友B:
你顺着电源线往前走,测电路板上电源线之间电压,最好一直走到那个大集成块的电源引脚上,如果集成块上电压正常,那可能是电源检测电路有问题(可能性不大)!

不要老是测电池那儿的电压,没有意义!不过能反应一个问题:仪表的耗电大户没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顺着电源线往前走,测电路板上电源线之间电压,最好一直走到那个大集成块的电源引脚上,如果集成块上电压 ...

多谢!!等仪表返回来,一定按照这个方法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顺着电源线往前走,测电路板上电源线之间电压,最好一直走到那个大集成块的电源引脚上,如果集成块上电压 ...

等表发回来,一定按您的方法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