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有没有fluke表的维修经验可以提一些建议。。。...

楼主(2019-08-09):
fluke万用表,常用,有没有遇到过被维修点宰客啊?
https://bbs.21ic.com/icview-2843888-1-1.html?fromuser=pilieren
(出处: 中国电子网技术论坛)
这是原帖,陷入两难境地,修的话过贵,不修的话着急用,无语中。。。。

网友A:
它号称已经找到是漏电这个问题了,服务还是算可以的,如果过了保修期,作为电工,你自己修就是了,最多飞条线、或者换掉阻值什么的发生变化的元件而已。又不是关键的压力测量参数,仅仅是电池亏电报警,有什么好纠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它号称已经找到是漏电这个问题了,服务还是算可以的,如果过了保修期,作为电工,你自己修就是了,最多飞条 ...

关键是显示bAtt,然后就关机了,开不了机;如果真的是2400元去修,就不如直接买新的了;自己修需要点时间,项目测试着急用;不常用的仪器,不然不会漏液了才想起来。。。。
一开始以为是对方程序错误,才导致这个问题发生,就返厂维修了,没想到对方居然用这种“借口”让我全换,是很难接受的;仪器返厂时,对方不知道我返厂前已经拆开拍照了,我严重怀疑不是漏液产生的这个不能开机。如果真的是漏液引起的,反而好办了!

@wh6ic :当时拆开看了,电路板本身没有明显漏液现象!不认为漏液会有这么大的威力!关键正负极相连的导线当时用万用表的通断档都测量过的,没有问题的!fluke的中国地区邮件回复的也是比较随意。。。估计这帮家伙就是想糊弄人,没想到我返厂维修之前会拆开拍过照,随便就想糊弄客户出钱,如果出个几百就算了,关键是一个新的2800,让出维修费2400,太坑了!!
漏液导致的电池电压检测失败,污染导致电参数改变的可能性很大。反正过保修期了,保修期内它也不敢找你要钱。 自己修修算了吧。它的维修估计也是个半吊子

网友B:
如果你不想出钱修,又不想买个新的,自己又修不好。可以看看哪里有没有租的,先过了这一关。卖二手仪器的,或者卖仪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不想出钱修,又不想买个新的,自己又修不好。可以看看哪里有没有租的,先过了这一关。卖二手仪器的, ...

实在没办法着急用,买了个新的2100;维修要2400元,比维修便宜多了!!无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