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申请的开发板样机,虚拟串口驱动死活装不上

楼主(2019-08-09):
谁有现成的驱动,给我发一份970695581@qq.con

网友A:
ftp://HdscCustomer:HdscGuest2019!@ftp.hdsc.com.cn/
SDK 包里有的,另外还需要禁止win7或者win10 的强制数字签名功能。
有的操作系统由于缺少文件,确实无效,建议使用Jlink等其他ARM通用的仿真器。

网友B:
我的也是装不上,总是显示未知设备。卸载后重新运行,也没用。

网友C:
盗版WIN7一般都装不了的。。。

网友B:
我的是联想电脑预装的win7,应该是正版。不能安装和这个没关系吧

网友D:
1.缺少usbser.sys,mdmcpq.inf这2个文件, 找到这2个文件将mdmcpq.inf复制到c:\windows\inf,将usbser.sys复制到windows\system32\drivers。
2.将C:\Windows\inf文件夹下的mdmcpq.inf修改下就可以,
注释掉[FakeModemCopyFileSection];usbser.sys

网友E(2019-09-09):
好像有专门的虚拟串口的工具吧啊

网友F:
帮不了楼主了  希望楼主能找到答案

网友G:
你安装下附件的驱动试试看。

750 Bytes, 下载次数: 144

网友H:
是不是版本不兼容啊

网友I:
你看下开发板上的J1是不是短接了,短接了PID/VID会变为 USB\VID_04C5&PID_2017\5&231678FB&0&2   就会装不上驱动,还要win8安装需要启用未验证驱动签名

网友J:
引用 网友D:
1.缺少usbser.sys,mdmcpq.inf这2个文件, 找到这2个文件将mdmcpq.inf复制到c:\windows\inf,将usbser.sys ...

你好!我找到mdmcpq.inf那个文件,注释掉,无法保存,提示需要管理员权限。可是右键单击,没有管理员权限那一项。

网友J:
引用 网友D:
1.缺少usbser.sys,mdmcpq.inf这2个文件, 找到这2个文件将mdmcpq.inf复制到c:\windows\inf,将usbser.sys ...

是只注释掉usbser.sys吗?我试了一下,好像不行。

网友K:
好像大家都是一样的问题,如今估计大部分人都用win10的系统(可能大部分还是盗版win10系统),建议华大能提供win10X64的虚拟串口驱动,这几天光在这个问题上耗费了不少时间,但还是没有搞定,今天仔细分析了原理图,整个开发板外围并无太多器件,感觉我的问题出在MB89AF312K芯片上。希望华大能给换一块完好的板。

网友L(2019-11-28):
问问你们现在都解决了吗?我的WIN7 64位系统一直是该设备无法驱动,按照你们说几种方法做了,都没有用。

网友M:
我的也没装上,换J_lin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