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干货] 零欧姆电阻的妙用

楼主(2019-08-09):
零欧姆电阻,这东西非常有用。它可以极大地方便电路板的设计和调试。关于它的功能有几个简单的要点:

电阻经常用于电子电路的设计。众所周知,电阻在电路中充当分压器和限流器。然而,在实际使用中会用到一种特殊的电阻:零欧姆电阻,所以这个名字意味着零

欧姆电阻的电阻值为零。初学者可能会有疑问。

既然阻止是零,那么和一根导线有什么区别?为什么不直接连起来?

事实上,零欧电阻和直接用导线连接还是有区别的,它可以极大地方便电路板的设计和调试。关于它的功能有几个简单的要点:
1.   调试与兼容
我们在设计PCB基板时,必须尽量考虑兼容性问题。 因为一个基板完成后,物理性地印刷的铜处理后,物理性地固定着。如果在设计时没有充分考虑兼容性问题

的话,在基板的调整阶段会给工程师带来很多不便。

例如,芯片的引脚有两种功能,例如,它可以驱动蜂鸣器,也可以用来驱动LED灯,但是,由于这两个功能不同时动作,为了实现在同一基板上能够驱动期间,在连

接蜂鸣器和LED的线路上附加零欧姆电阻,通过焊接哪个通路的零欧姆电路可以决定驱动蜂鸣器和LED灯的哪一个。

2.方便布线
在PCB布局布线阶段,有时候会碰到布线总是走不通的情况,尤其是在电路板面积小,连线多,层数少的时候。如果遇到某一根连线需要绕很大一圈才能连通,这时,可以考虑一下是否通过连接一个零欧电阻就可以轻松跳过面前的导线而非绕一大圈线路。
3.预留电阻位置
假如在电路设计阶段,某个位置不确定需要接上多大阻值的电阻,此时,可以在该位置上留出电阻的焊接位置,并焊上零欧电阻。在实际电路调试时可以方便的更改不同阻值的电阻,调试完确定阻值参数后再接上合适的电阻。
4.安全保护

很多电路板上经常可以看到有很多插针,需要用跳线帽端接。或者利用拨码开关控制电路是否闭合。这两种方法虽然在调试阶段会比较方便,但是,在做成产品时最好尽量少用。由于在高频电路中,空置的插针相当于天线,很容易使信号受到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