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IHM08M2双电机FOC控制开源板用户手册原理图参考代码调试说...

楼主(2019-08-09):
IHM08M2双电机FOC控制开源板用户手册原理图参考代码调试说明等所有资料开源分享(双48V 20A基于STM32F303)

资料下载见附件

配置工程WORKBENCH打开

代码KEIL MDK打开

ST MC SDK5.x 电机库软件框架说明资料(共20页转载ST原厂).pdf

锝臻科技开源产品介绍(8-5).pdf

永磁同步电机直流无刷电机步进电机等驱动软硬件设计动手实践培训(8月3日深圳).pdf.pdf

IHM08M2双电机FOC控制开源板调试文档详细说明(基于F303).pdf

楼主:
实物参考:

楼主:
顶层镀锡处理

楼主:
底层镀锡处理

楼主:
3D正面处理:

楼主:
MCU部分原理图:

楼主:
驱动部分原理图:

楼主:
电机图纸

楼主:
IHM08M2双电机FOC控制开源板调试文档详细说明
(三电阻FOC:双48V/20A:带CAN和232通讯接口)
(主芯片:STM32F303VET6)
配置工程文件:WORHBENCH打开
代码:KEIL MDK打开
调试说明补充

楼主:
1.1图纸说明
   5V稳压电路:就给霍尔传感器或编码器供电用,如果只是无感启动可以不用;
   尽量选择高频率DCDC的转换芯片,频率越低更容易引入一些噪声;
   电源的输入最好加TVS保护,通讯端口最好共模、差模保护及必要的抗干扰信号处理。

楼主:
  1.2硬件布线
   电流采样一定要采用差分走线;特别是地线(电流采样电路适当的加滤波电容);
   PWM输出线和电流采样线尽量不要交叉;
1.3接线说明

楼主:
板子(从左到右):
接线端子1脚:接电源正+
接线端子2脚:接电源正-

接线端子3脚:接电机1 U或A
接线端子4脚:接电机1 V或B
接线端子5脚:接电机1 W或C
接线端子6脚:接电机2 U或A
接线端子7脚:接电机2 V或B
接线端子8脚:接电机2 W或C

接插件J2:
HA:接电机1霍尔传感器U或编码器A
HB:接电机1霍尔传感器V或编码器B
HC:接电机1霍尔传感器W
GND或0V:接电机1传感器接口GND
+5:接电机1传感器接口5V
接插件J3:
HA:接电机2霍尔传感器U或编码器A
HB:接电机2霍尔传感器V或编码器B
HC:接电机2霍尔传感器W
GND或0V:接电机2传感器接口GND
+5:接电机2传感器接口5V

接插件J4:
A:接CAN总线接口A
B:接CAN总线接口B
0V:接CAN总线接口GND

接插件J5:
TX:接232接口RX
RX:接232接口TX
0V:接232接口GND

楼主:
ST LINK的SWD及串口接线说明:

按上图所示一对一接线即可(ST LINK背面朝上),RST和3.3V电源可不接。

楼主:
二、软件说明
新建工程板子选择
文件工程系统选择为双电机且控制板选择自定义:

驱动板选择都选IHM08M1-3Sh:

选择对应的电机参数并点击OK:

保存工程到需要的文件夹:

MCU选择:

MCU选择为STM32F303VE:

关闭电机1、2温度检测接口(如硬件有用到则加上):

DA功能选择设置未用到全部关闭:

用户接口设置:

关闭按键接口:

母线电压设置电机1打钩,电机2关闭:

电压检测放大倍数比例修改:

电流检测界面设置:

打开后如下图并修改电流放大倍数

AD采样电流放大倍数设置界面值修改:

AD采样电流放大倍数设置好保存

模拟输入及保护设置:

母线电压采样根据图纸进行设置(PA1),采样时钟设置为最大:

电机1、2电流检测端口及采样时钟如下:

数字IO口设置点开下面图片:

根据硬件图纸设计端口进行设置:
PWM输出端口设置:
刹车输入端口设置:
HALL或编码器接口设置(无感启动则无法设置):
串口波端口及波特率设置:波特率改为115200
串口端口引脚设置:
按键启动/停止端口设置:
电机1,2设置参考如下图所示:

电机1、2驱动界面IO控制高低电平设置:

上下桥都改为高电平控制:

楼主:
驱动界面设置(双电机计算能力有限):
降低PMW频率:设置为16K或以下
目标速度:设置为734,可设置为额定速度的15%到85%左右,太低会无法启动;太高启动电流太大;

楼主:
无感启动界面设置设置为5段加速(时间、速度、电流都需要设置):

有感编码器启动设置(电流可以根据实际需要设置大些)

电机1、2设置(双击打开电机图标)

如果是HALL接口打钩霍尔接口并输入霍尔角度;
如果是编码器接口打钩编码器接口并线数;
如果是无感可跳过;

速度反馈接口设置(默认无感,无感可跳过)

比如设置HALL接口

如无其它修改则生成工程(选择相应的工程文件)
生成按钮:

等待生成工程完成

在对应的存放目录下,打开生成的MDK工程文件

设置仿真下载接口为st link

选择仿真接口为SWD速率为4M

添加芯片FALSH的加载算法

点击KEIL MDK的编译按钮编译程序

点击load下载程序(先连接好线和电源,再通电)。

正常下载程序后,通过按板子的USER1按钮,即可启动电机;
点击WORKBENCH的GUI按钮进行在线串口调试

或通过WOROBENCH的在线调试界面调试,选择相应的串口,波特率设置为115200

如无问题点击start按钮可正常转:

正常转如下图所示

楼主:
三、调试补充说明
最好先确定下电机参数(电机找电机厂或自己测试或用我们IHM08-V4+NUCLEO-F302R8板子进行测试)。
首先,需要再次确认ST MC Workbench中所有设置的参数是否和实际的硬件
参数一致:如电机的相关参数,驱动部分的参数,单片机IO设置等。
• 如果有其中任意一个参数设置错误,可能导致电机永远也无法正确启动。
• 如果有需要,可以让电机运行在开环模式,来测量Tnoise和Trise相关参数。

楼主:
如果启动后立即出现硬件过流保护,可能由以下原因导致:
• 选择了错误的电流采样方式
• 选择了错误的电流采样参数:如取样电阻值,放大倍数, ICS增益, Tnoise, Trise等.
• 电流环的调节带宽过高:3电阻采样建议为2000rad/s, 单电阻采样建议为1000rad/s
• 由于布线受到干扰而导致误触发硬件过流保护,需要检查硬件设计。
如果出现电机只动一下,但是没有加速动作:
• 这种问题一般是因为开环电流不够大导致无法拖起转子加速,有时出现开环启动完成,
但报启动失败故障,这时:
• 需要减低加速率,或提高开环启动电流
如果以上方法可以解决,但是不能保证100%有效,请尝试增加定位功能。

楼主:
如果转子可以转动并且有加速动作,但是还是会停止并且报“速度反馈失败”错误,可能由以下原因导致:
   • 启动成功的限制条件过于宽松导致过早切入闭环。
   • 如下的方法可以解决这样的问题:
   • 提高“连续成功启动输出测试”值,正常情况下请不要大于5。
   • 提高最小启动输出速度。

楼主:
如果采用 以上方法导致开环的最终速度过高,或没有解决问题,可以尝试以下方法:
   • 减少观测器的增益G2,它可以降低扰动对速度反馈的影响。
   • 通常G2应该按照/2,/4,/6,/8方式来减少。
   • 放宽观测器的收敛条件,这样使观测器更容易收敛:
   • 使用新的电机库,可以设置速度变化波动为80%(PLL) ,或400%(Cordic)。
   • 这种情况下需要增加反向电动势幅度与估算速度一致性的检查。
   • 更改速度/扭矩的爬升率:根据实际负载和转子的惯性等情况,让加速度更加柔和,防止突然加速导致对反向电动势估算的扰动。

楼主:
无感启动G2增益修改界面:

四、开源补充说明
    如果确实需要原理图和PCB的用户,请联系我们的客服或管理员私下索取谢谢!

楼主:
[em:3:][em:3:][em:3:][em:3:]

网友A:
默默的收下啦,是好东西,和其他的项目相互印证一下,应该是有所提高。

网友B:
学习了。手机不方便,可否邮箱发一份?1124813907@qq.com

网友C:
楼主威武,这个不错。料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东西,多谢分享。

感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默默的收下啦,是好东西,和其他的项目相互印证一下,应该是有所提高。

嗯,我们产品上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手机不方便,可否邮箱发一份?1124813907@qq.com

自己电脑登入下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东西就应该分享

感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威武,这个不错。料足。。。。

感谢支持

网友F(2019-09-09):
好酷的帖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

感谢支持

网友H:
板子真的好漂亮

网友I:
抗干扰性如何

网友J:
请问驱动器用的什么啊

楼主:
谢楼上几位支持

楼主(2019-10-12):
[em:3:][em:3:]

楼主:
引用 网友K:
谢谢分享,,,,果断收藏,,,

感谢支持

网友L:
感谢楼主分享!非常好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L:
感谢楼主分享!非常好的资料

谢楼上支持

楼主(2019-11-15):
引用 网友M:
感谢楼主分享!学习一下

感谢支持

网友N(2019-12-17):
看看,能不能用到项目中去。谢谢丰献精神。

楼主:
引用 网友N:
看看,能不能用到项目中去。谢谢丰献精神。

感谢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