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电控DEMO板

楼主(2019-08-09):
贵司的电控DEMO板,57BL 55S06-230TFA电机是不是不需要外接24V也能正常调试?

网友A:
是的,接12V也可以驱动起来,但运行效果可能会稍差一些

网友B(2019-12-11):
您好 功率管供电电源的输入范围为12V~48V   请问电机的DEMO板 最大电流是多大? 希望解答  真怕把板子烧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您好 功率管供电电源的输入范围为12V~48V   请问电机的DEMO板 最大电流是多大? 希望解答  真怕把板子烧了 ...

MOS管是90A的,但我目前还没在电机demo板上用到这么高电流的。建议在电流稍低的时候进行试验(低速时电流一般较低),如果mos发热严重,建议就不要往上试验了。

网友B:
好的 谢谢您 。还有一个问题,官网上给出电机软件资料有 motorapp(适用于demo电机)和motorapp ,请问这两者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的 谢谢您 。还有一个问题,官网上给出电机软件资料有 motorapp(适用于demo电机)和motorapp ,请问这两者 ...

demo电机的motorapp一般来用演示我们的demo小电机,功能单一。另外一个motorapp是适用场景多,一般项目开发都基于这个版本

网友C:
引用 网友A:
demo电机的motorapp一般来用演示我们的demo小电机,功能单一。另外一个motorapp是适用场景多,一般项目开 ...

motorapp  你们的无感foc是开环启动,还是闭环启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demo电机的motorapp一般来用演示我们的demo小电机,功能单一。另外一个motorapp是适用场景多,一般项目开 ...

motorapp  你们的无感foc是开环启动,还是闭环启动
motorapp  你们的无感foc是开环启动,还是闭环启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motorapp  你们的无感foc是开环启动,还是闭环启动
motorapp  你们的无感foc是开环启动,还是闭环启动
...

开环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