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低频辐射超标

楼主(2019-08-09):
测试设备辐射时,设备放在暗室内,通过网线和暗室外部的以太网测试仪连接,设备在打流时,辐射超标,拔掉网线后,辐射值在限值范围内!超标值是在30-60M范围内!

网友A:
在外部设备网线上穿个磁环,确定一下是测试设备超标还是 被测设备超标
如果是被测设备超标,想办法加磁珠或者磁环吧

网友A:
如果是测试设备超标,不需要理会

网友B:
拔掉的是EUT端的网线还是测试仪的网线?

网友C:
这个是能量被抬起,不是某个频点超标。应该是有有能量被什么东西给发射出去了。

网友D:
一般这个频段超标,无非电源、低频时钟、网线等:
1、电源线尽可能短,电源线和地线绑起来一起走线,不要直角走线;
2、使用屏蔽网线;
3、RE和RS不一样,RE时是不需要监控的,如果不需要网口,最好拔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能量被抬起,不是某个频点超标。应该是有有能量被什么东西给发射出去了。 ...

设备带LTE和WiFi,设备RE测试时,LTE和WiFi都是开着的!最初测试时,我们只测试了0度、90°、180°、270度测试的,测试时没有问题,但是后来,360度全角度扫描时,出了低频辐射超标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这个频段超标,无非电源、低频时钟、网线等:
1、电源线尽可能短,电源线和地线绑起来一起走线,不要直 ...

设备带LTE和WiFi,设备RE测试时,LTE和WiFi都是开着的!最初测试时,我们只测试了0度、90°、180°、270度测试的,测试时没有问题,但是后来,360度全角度扫描时,出了低频辐射超标问题

网友D(2019-09-20):
引用 楼主:
设备带LTE和WiFi,设备RE测试时,LTE和WiFi都是开着的!最初测试时,我们只测试了0度、90°、180°、270 ...

可以通过屏蔽/贴铜箔的方式确认具体哪个角度,这样定位会更有针对性。

楼主:
设备最初测试使用的220V地线不隔离的电源适配器,后换成两叉的电源适配器测试通过了,不知道是不是外界干扰通过地线进入设备内部备发射出去!

网友E:
低频一般属于电源

网友(2019-12-05):
看看RJ45的线材里面有几根线是悬空的,可以接上地试试看

网友F(2021-11-16):
不是窄带骚扰,频段比较低,怀疑是开关电源干扰耦合到网线了,可尝试在网口出加共模电感,注意,如果百兆,里边多余的网线尽量剔除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