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芯片 LM2576 的电感选型请求帮助!

楼主(2019-08-09):
哪位大佬用火 LM2576这款电源芯片,小弟用来做24V转12V电源,输出电感使用100uH 3A的规格但是封装太大了!请问一下这个100uH的取值可以用小一点的吗?或者大家有没有100uH 3A的电感推荐,谢谢了。

网友A:
没小的。
换2596吧,电感量需求小,体积也小。
或者换其他工作频率更高的IC,对电感的需求更小。

网友B:
多大算太大?
一体电感: 10x10x5 的 100uH 国内厂可以做到3.4A。

如果还嫌大,建议改芯片为 LM2596,其开关频率150KHz,电感量可以小一些,也许尺寸就能小一点。
要么就再换更高频率的,比如SGM61xx有一款,1.4MHz开关频率,只要4.7uH的电感,电感 7x7x3 的可以到5.5A/9A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大算太大?
一体电感: 10x10x5 的 100uH 国内厂可以做到3.4A。

您好,请问您说的10X10X5的电感由供货商吗 我看一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小的。
换2596吧,电感量需求小,体积也小。
或者换其他工作频率更高的IC,对电感的需求更小。 ...

正在考虑2596,谢谢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请问您说的10X10X5的电感由供货商吗 我看一看,谢谢

一下子找不到了,你看看相近参数的。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5-c.w4002-18821306991.78.7d26216dBNkDWH&id=576195990927

网友C:
楼主你好,你是自己做着玩玩,还是做的是公司的产品呢

网友D:
提高工作频率自然电感的体积就能降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