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肖特基二极管与普通二极管的区别

楼主(2019-08-09):
  问:普通硅二极管与肖特基二极管的异同?
  答:两种二极管都是单向导电,可用于整流场合。
  区别是普通硅二极管的耐压可以做得较高,但是它的恢复速度低,只能用在低频的整流上,如果是高频的就会因为无法快速恢复而发生反向漏电,最后导致管子严重发热烧毁;肖特基二极管的耐压能常较低,但是它的恢复速度快,可以用在高频场合,故开关电源采用此种二极管作为整流输出用,尽管如此,开关电源上的整流管温度还是很高的。
  答:快恢复二极管是指反向恢复时间很短的二极管(5us以下),工艺上多采用掺金措施,结构上有采用PN结型结构,有的采用改进的PIN结构。其正向压降高于普通二极管(1-2V),反向耐压多在1200V以下。从性能上可分为快恢复和超快恢复两个等级。前者反向恢复时间为数百纳秒或更长,后者则在100纳秒以下。
  肖特基二极管是以金属和半导体接触形成的势垒为基础的二极管,简称肖特基二极管(Schottky Barrier Diode),具有正向压降低(0.4--0.5V)、反向恢复时间很短(10-40纳秒),而且反向漏电流较大,耐压低,一般低于150V,多用于低电压场合。
  这两种管子通常用于开关电源。
  肖特基二极管和快恢复二极管区别:前者的恢复时间比后者小一百倍左右,前者的反向恢复时间大约为几纳秒~!
  前者的优点还有低功耗,大电流,超高速~!电气特性当然都是二极管阿~!
  快恢复二极管在制造工艺上采用掺金,单纯的扩散等工艺,可获得较高的开关速度,同时也能得到较高的耐压.目前快恢复二极管主要应用在逆变电源中做整流元件.
  问:肖特基二极管与普通二极管从外观上如何区分?
  注意:是从外观上如何区别?肖特基二极管与普通二极管标识有何区别?
  肖特基二极管SR350 是表示3A50v?
  答:除了型号,外形上一般没什么区别,但可以测量正向压降进行区别,直接用数字万用表测(小电流)普通二极管在0.5V以上,肖特基二极管在0.3V以下,大电流时普通二极管在0.8V左右,肖特基二极管在0.5V以下;SR350 就是表示3A50V。另肖特基二极管耐压一般在100V以下,没有150V以上的。
  问:多种二极管的检测方法
  答:(一)普通二极管的检测 (包括检波二极管、整流二极管、阻尼二极管、开关二极管、续流二极管)是由一个PN结构成的半导体器件,具有单向导电特性。通过用万用表检测其正、反向电阻值,可以判别出二极管的电极,还可估测出二极管是否损坏。
  1.极性的判别 将万用表置于R×100档或R×1k档,两表笔分别接二极管的两个电极,测出一个结果后,对调两表笔,再测出一个结果。两次测量的结果中,有一次测量出的阻值较大(为反向电阻),一次测量出的阻值较小(为正向电阻)。在阻值较小的一次测量中,黑表笔接的是二极管的正极,红表笔接的是二极管的负极。
  2.单负导电性能的检测及好坏的判断 通常,锗材料二极管的正向电阻值为1kΩ左右,反向电阻值为300左右。硅材料二极管的电阻值为5 kΩ左右,反向电阻值为∞(无穷大)。正向电阻越小越好,反向电阻越大越好。正、反向电阻值相差越悬殊,说明二极管的单向导电特性越好。
  若测得二极管的正、反向电阻值均接近0或阻值较小,则说明该二极管内部已击穿短路或漏电损坏。若测得二极管的正、反向电阻值均为无穷大,则说明该二极管已开路损坏。
  3.反向击穿电压的检测 二极管反向击穿电压(耐压值)可以用晶体管直流参数测试表测量。其方法是:测量二极管时,应将测试表的"NPN/PNP"选择键设置为NPN状态,再将被测二极管的正极接测试表的"C"插孔内,负极插入测试表的"e"插孔,然后按下"V(BR)"键,测试表即可指示出二极管的反向击穿电压值。
  也可用兆欧表和万用表来测量二极管的反向击穿电压、测量时被测二极管的负极与兆欧表的正极相接,将二极管的正极与兆欧表的负极相连,同时用万用表(置于合适的直流电压档)监测二极管两端的电压。如图4-71所示,摇动兆欧表手柄(应由慢逐渐加快),待二极管两端电压稳定而不再上升时,此电压值即是二极管的反向击穿电压。
  小信号肖特基二极管,Vishay Semiconductor
  肖特基整流器是半导体二极管,具有极低的正向电压降和非常快的切换作用。 肖特基二极管的反向恢复时间非常快。 肖特基二极管适用于需要快速切换和低功耗的应用。
  肖特基整流器,Vishay Semiconductor
  肖特基BAT46W-E3-08 www.dzsc.com/ic-detail/9_12506.html的参数
  系列:BAT
  FET类型:肖特基
  速度:小信号 =< 200mA(Io),任意速度
  结电容Cj:10pF @ 0V,1MHz
  工作温度-结:125°C(最大)
  正向电流If:150 mA
  反向电压Vr:100V
  正向电压Vf:1V
  反向漏电流Ir:5 uA
  正向浪涌电流Ifsm:750 mA

网友A(2019-10-02):
它属一种低功耗、超高速半导体器件。

网友B:
相比最显著的特点为反向恢复时间极短(可以小到几纳秒)

网友C:
SS34为贴片肖特基二极管

网友D:
起开关电路输出续流作用,保持输出电流的连续性

网友E:
续流二极管?

网友F:
特基二极管的特性是导通压降低,反向恢复极快

网友G:
肖特基二极管具有良好的性能

网友H:
肖特基做开关用,特点是正向导通电压低

网友I:
应用场合大多为并联在电源、IC器件两端

网友J:
肖特基二极管反向恢复时间短,速度快

网友D:
起反向隔离作用,防止输出端的12V电压反向影响输入端

网友A:
最显著的特点为反向恢复时间极短

网友C:
常用在小电流的(模型)电调上用,用于电路瞬间整流

网友B:
正向导通压降更低

网友J:
常用来做开关电源整流。

网友I:
防止过电压,起保护作用

网友H:
可工作与高频开关的场合,稳压管起稳压作用

网友G:
可以在LCD电源的12V整流端子上更换

网友F:
测量与普通二极管的测量相同,并且反向电阻是无限的

网友E:
肖特基二极管在电路中最常见的作用就是辅助电路的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