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一下DC48V的直流负载保护及EMC

楼主(2019-08-09):
设计了一款产品,输入侧是DC48V电源。考虑到将来的EMC,所以入口侧的压敏电阻采用的是820,即82V的压敏电阻。现在遇到了一个问题,怀疑检测站的48V有冲击,经常会烧我的板子。请教以下几个问题:
1,针对48V系统,用82V的压敏电阻是否合适?
2,如果采用60V的压敏,会不会影响将来的EMC检测?
3,输入侧使用了自恢复保险丝,JSR60-250,烧了,经检测电路板上的一个48V模块烧了,显然是模块短路在先,自恢复保险丝顶不住就烧毁了。那么请教一个问题:所谓自恢复保险丝其实也是顶不住后面负载短路的,那怎么来评估这个功率呢?比如说,60V*2.5A=150W,是不是说,即使在短路状态下,只要自恢复保险丝的承受功率不超过150即可?例如,假设说这个保险丝在受热时电阻变为10欧,那么在48V下,其功率48*48/10=230,所以就烧了?
谢谢。

网友A:
一般的48Vdc系统,至少要能支撑到 72V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48Vdc系统,至少要能支撑到 72V ... ...

谢谢。那这样的话,用68V似乎比较合适?

72V你敢用68V保护?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那这样的话,用68V似乎比较合适?

那也就是说,我最初选用的820并没有问题呗?

网友B:
48V系统,是可以用82V的压敏电阻的。

网友C:
82v 压敏的动作电压在100v 以上,超过ptc的最大工作电压, 换220v的ptc试试

楼主:
经检测,直流源确有高压输出。
谢谢各位。

网友D(2020-05-12):
选取14D820K的压敏电阻是非常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