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Cad 插件集合] KiCad 生产文件生成器

楼主(2019-08-09):
KiCad 生产文件生成器
KiCad 绘图工具 Fork 自
S-Expression 解析工具 Fork 自
使用方法:
适用于:KiCad EDA 5.1.0 +
  • 下载插件,使用以下命令
  1. Windows 安装:

  • 或者在[工具]->[外部工具]下执行 Gen Manufacture Docs 命令。
  • BOM 文件和位置文件会以 CSV 格式存放在电路板相同目录下,Gerber 和钻孔文件放在电路板目录下的 Gerber 目录中。通过此方法生成的钻孔文件中的槽孔会被转换成多个普通孔。

注意:
GenMFDoc() 会改变电路板的钻孔原点。建议先用 GenMFDoc() 生成 BOM 文件和位置文件,再生成 Gerber 文件。 生成的 BOM 文件和坐标文件以及 Gerber 和钻孔文件可以直接在 sz-jlc.com 进行贴装
详细介绍及下载方式: KiCad 生产文件生成器.rar (941 Bytes, 下载次数: 51)

网友A(2022-10-03):
生成的Gerber是X2格式的,怎么能改成X1格式?

楼主(2022-12-30):
引用 网友A:
生成的Gerber是X2格式的,怎么能改成X1格式?

导出时设置下格式。一般 X2 很通用,X1 是比较老旧格式,一些新功能可能不一定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