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cap 库下载

楼主(2019-08-09):
Micro-cap 自带库很少,请问哪位兄弟知道在哪里可以下载更多的库呢,谢谢。或者制作库的教程也可以,谢谢。

网友A:
TI、ADI上许多IC都有对应的Spice库,可以导入。不过注意TINA和LT SPICE专用的库不可以导入Micro-cap 。导入的方法百度就可以。

大神,TI上怎么下载对于IC的Spice? 谢谢

网友B:
Micro-Cap是一款用于模拟和数字电路原理图设计和仿真的软件。该工具为交互式设计和仿真电路提供电子环境。
Micro-Cap不断扩展其功能。目前,该软件是一个现代化,简单,用户友好的界面和许多用于模拟电路的强大算法。

看样子 是个不错的仿真工具

网友A:
进入TI主页,在搜索栏中输入个IC的型号,比如精密运放OPA388,搜索,找到IC后点击进入。然后在IC的页面中找到“设计和开发”标签并点击,然后在“模型”栏目中,找到“PSpice Model”类型的模型下载即可(他们这里的PSpice模型一般都是通用的SPICE模型)。下载后的文件可能不止一个,仿真用到的是.lib文件。另外,个别的PSPICE模型经过了加密,只能用在PSPICE中,识别这种模型的方法很简单,用记事本打开模型,如果看到有一堆乱码的话,就是经过加密的,否则就是通用的SPICE。顺便说一句,常用TI的IC仿真的话,更推荐使用它们提供的TINA-TI,因为一部分IC只提供TINA-TI的仿真模型。

您好,请问您会把TI的spice导入到micro cap的库中吗?谢谢

网友C(2025-09-08):
哪里可以下载这个软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