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测试了款国产串口蓝牙透传模块,简单分享

楼主(2019-08-09):
       在论坛里搜了下关于蓝牙模块的讨论并不多,近期打算选择一款国产的蓝牙串口透传模块替换目前使用的TICC25系列的蓝牙MCU。上网查询了不少资料,发现满足2.4GHz的低功耗国产蓝牙还真不少,挑花了眼。申请一款样板回来测试下,就和大家分享一下。
申请的是邮票板和EVT评估板。方便测试于近距离看细节。这里解释下区别
       邮票板:面积相当小,就一毛钱吧。就是芯片的封装转换板。QFN28的芯片很难手工焊接,这个邮票板极大降低了使用者焊接成本及难度,只需要当作一个SOP的贴片器件使用,焊接操作无压力,这点我很喜欢。
      评估板:就是邮票板焊接在了基板上,基板引出插针,直接插线测试就好,非常方便,待会儿给大家演示的就是这个。

测评环节
(一)了解功能及工作原理
     看介绍这款蓝牙串口透传芯片支持广播模式、主机模式和从机模式,支持蓝牙 BLE4.2。 支持串口 AT 配置和在从机模式下的蓝牙通信配置,并提供通用 GPIO、同步 GPIO、ADC 采集功能。串口波特率最高可支持到 1Mbps,可通过 APP 或者串口命令轻松配置,方便快捷。

    由浅入深我就先测试芯片的从机模式,用安卓手机 下载蓝牙app把手机当作主机和串口进行数据互传 。至于主从一体功能我在下个帖子里再进行介绍。

(二)模块与串口连接
    连接过程相当简单,用的就是市面相当常见的CH341 USB转串模块提供串口及供电,仅需四根杜邦线就连接完毕。

(三)依据产品特点进行数据收发测试验证
手册特点如下:
             支持标准的蓝牙 BLE4.2
             支持 2.1-3.6V 电源输入
             传输距离 100 米
             发射功率 8 档可调
             掉电睡眠电流 1uA
             支持串口 AT 配置和蓝牙传输配置
             支持广播模式、主机模式和从机模式
             提供通用 GPIO 和同步 GPIO 功能,支持蓝牙控制
             支持一路 12 位 ADC 采集,支持蓝牙读取
             异步串口最高通讯波特率可达 1Mbps
             串口支持 CTS、RTS 流控信号
             串口支持 5、6、7 或者 8 个数据位以及 1 或者 2 个停止位
             串口支持奇、偶、无校验、空白 0、标志 1 等校验方式
             QFN28 封装,方形无引线 28 脚,面积仅 4*4mm
      篇幅有限就进行最为关键的串口与蓝牙数据收发的测试,内容为一次收发的最大数据包,传输的速度稳定性及传输距离。
      首先将开发包里的蓝牙app下载到手机里,安装后打开扫描附近蓝牙,与标题为CH9141的设备连接,会发现模块闪烁的led灯在连接后常亮。点击透传服务就可以进行串口和蓝牙数据的互传了。我随意输了数字作为内容进行传输,当然也支持HEX传输。

(图一:串口接收及蓝牙发送)

(图二:串口发送及蓝牙接收)

四)测试结果
      串口透传使用异步串口,电平信号兼容 5V,默认出厂波特率为 115200bps/s,芯片支持一次性接收的最大的数据包是 256 字节。芯片的串口接收缓存为 512 个字节,串口接收数据的同时会实时进行蓝牙传输。上面的图片也不难看出数据收发的稳定性还是相当可观的,测试过程中也没出现丢包现象。至于收发的距离,大概是我从办公室走到门厅,距离怎么也得百八十米吧,手册中的的100米还是可信的。
      此贴先简单测试了下通过app与串口互传数据的功能,过程比较容易。下个帖子再测测主从一体,这个有些难度我还得再研读下技术手册。也算丰富下一下论坛里蓝牙模块的测评内容吧,希望大家能一起探讨咱们的国产蓝牙芯片,取长补短。下面附上技术手册及开发包资料。

CH9141技术手册:
CH9141原理图及调试工具:
蓝牙app:

网友A:
希望有更精简的BT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希望有更精简的BT芯片

看了一下资料,这个挺精简的了,8个GPIO挺实用的

网友C:
推荐一款安卓手机上用的 串口调试工具SPU,亲测支持几乎所有型号的USB转串口模块,甚至Arduino。文本和Hex码两种模式,支持定时重发,可定义快捷按钮,设置波特率等。如果调试AT指令的话,还可以自动添加0A 0D的换行符。感兴趣可以在手机应用市场搜索安装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推荐一款安卓手机上用的 串口调试工具SPU,亲测支持几乎所有型号的USB转串口模块,甚至Arduino。文本和Hex ...

“BLE SPU 或 串口调试 SPU”没搜索到,能提供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