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单片机的unauthorized access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9-08-09):
unauthorized access指非授权访问?如果用同一个PICKIT3对作了代码保护的芯片再次写入,可以写进去吗?

网友A:
可以再次烧写,但原有的程序就被擦除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再次烧写,但原有的程序就被擦除掉了

有什么限制没有?比如说PICKIT的命名之类的?

网友B:
未授权访问

网友C:
全盘擦除了之后就可以再次烧写了,没有什么限制

网友D:
代码保护只是避免写入之后再次读取的..

重新烧写不影响,仍然可以的.

楼主:
试了,的确这样

网友E(2019-09-13):
我没看明白楼主的问题

网友F:
是不是写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