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3M或者315M的无线模块,各位帮忙看看最便宜的方案是哪个?

楼主(2019-08-09):
目前有一个项目是消费类的,对成本要求严格,需要用到无线控制3个信号。而且接收部分的PCB很小,用2272的SOP20明显放不下,最好是SOP8的。控制距离只需要5米之内即可,不用50米甚至500米的。希望芯片便宜,电路越简单越好,天线就画PCB上即可。各位有好的方案吗?今天还拆了我的电动车的遥控器钥匙,发现里面的电路很简单,但是芯片打磨了,看不出来。而且查了一下,电动车这种无线的芯片,内部有EEPROM的,要烧录对码数据的?

楼主:
发送和接收电路都带有CPU,那么是不是可以通过CPU直接编码和解码?
无线传输这块接触的不多,请教各位了。

网友A:
只有3个控制信号,1个接收无线信号,SOT23-6的单片机就够了+常用的XNROXO的无线IC。考虑成本如果带无线的MCU,成本就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3个控制信号,1个接收无线信号,SOT23-6的单片机就够了+常用的XNROXO的无线IC。考虑成本如果带无线的MC ...

你好,首先很感谢你的回答。我本来接收和发送电路板都带CPU,是因为发送(遥控器端)带液晶屏和按键,接收端要控制各个电路,所以CPU都不是专门为了发送和接收用的,但是正好可以用CPU多余的脚来实现模拟发送接收的数据信号。
请问还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网友A:
要求不明确,如果原本的无线通讯是正常的(有MCU+无线模块),需要再添加3个控制口。那只要更改发送和接收的程序即可,前提是你必须熟悉这个方案。

网友B:
要便宜的,就是MCU的IO直接控制发射振荡器,而接收是超再生+LM358S.

网友C:
一片SOT23-6的OOK发射芯片,加一片SOP8或者SOT23-6的MCU,外加一个26M晶振,连同其他杂七杂八的零件,估计1.5左右可以搞定。

接收端,省掉了电池弹片,应该可以再省两毛钱。

关键就看,你有没有这么大的量了。

网友D:
如果你想买现成方案的话可以提供,如果是空手套白狼,楼上已经说的很详细了

网友E:
看看国产品牌--华普微

网友F:
首先要确认收双向收发还是单向的遥控。
单独的8脚接收芯片现在很多也很便宜了,大约1元左右,输出信号直接MCU解码即可。

网友G:
现在433M和315M也能用LTE了

网友H:
我也是搞无线遥控设计的,软件和硬件都是我自己搞,客户主要针对无线门铃,功能开关等产品,如果我能帮到你的话,找我QQ可以吗183283726

网友I(2019-10-21):
433用单项的,不到一块钱成本。50m一定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