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请教一下写用户ID的指令

楼主(2019-08-10):
用户ID地址是8000h~8003h,PIC8位单片机,请问写用户ID的指令是什么?

网友A:
看看手册上有没有说

网友A:
static void eraseUserID(uint32_t addr)
{
    uint8_t GIEBitValue = INTCONbits.GIE;     // Save interrupt enable

    TBLPTRU = (uint8_t) ((addr >> 16) & 0xff);
    TBLPTRH = (uint8_t) ((addr >> 8) & 0xff);
    TBLPTRL = (uint8_t) (addr & 0xff);

    EECON1bits.FREE = 1;

    EECON1bits.EEPGD = 1;
    EECON1bits.CFGS = 0;
    EECON1bits.WREN = 1;

    INTCONbits.GIE = 0; // Disable interrupts
    EECON2 = 0x55;
    EECON2 = 0xAA;
    EECON1bits.WR = 1;  // Erase like the wind!
    INTCONbits.GIE = GIEBitValue;   // Restore interrupt enable
    EECON1bits.WREN = 0;    // Disable writes to memory
}

static void writeUserID(uint8_t *flashWrBufPtr)
{
    int i;
    uint8_t GIEBitValue = INTCONbits.GIE;     // Save interrupt enable

    TBLPTRU = (uint8_t) 0x20;
    TBLPTRH = (uint8_t) 0;
    TBLPTRL = (uint8_t) 0;

    // Write 3 bytes which uses 6 LOC cells (1 nibble each).

    TABLAT = (flashWrBufPtr[0] >> 4);
    asm("TBLWT*+");
    TABLAT = (flashWrBufPtr[0] & 0x0f);
    asm("TBLWT*+");
    TABLAT = (flashWrBufPtr[1] >> 4);
    asm("TBLWT*+");
    TABLAT = (flashWrBufPtr[1] & 0x0f);
    asm("TBLWT*+");
    TABLAT = (flashWrBufPtr[2] >> 4);
    asm("TBLWT*+");
    TABLAT = (flashWrBufPtr[2] & 0x0f);
    asm("TBLWT*");

    TBLPTRU = (uint8_t) 0x20;
    TBLPTRH = (uint8_t) 0;
    TBLPTRL = (uint8_t) 0;

    EECON1bits.EEPGD = 1;
    EECON1bits.CFGS = 0;
    EECON1bits.WREN = 1;

    INTCONbits.GIE = 0; // Disable interrupts
    EECON2 = 0x55;
    EECON2 = 0xAA;
    EECON1bits.WR = 1;  // Write like the wind!
    INTCONbits.GIE = GIEBitValue;   // Restore interrupt enable
    EECON1bits.WREN = 0;    // Disable writes to memory
}

楼主(点评):
软件里是这样写,我想找烧录的语法,MPLAB里的

网友A:
网上找的相关的代码,不知道是不是。

网友B:
用烧写器写
理论上也可以用写FLASH的函数来写,但是,在程序运行过程中写这个地方,有什么意义呢?

网友C:
你看datasheet上有相关userid的写入/读写说明的, 可以在代码中来操作..

楼主:
是想烧录的时候烧进去,找到部分答案了,可以用IDOCS来定义,但是这只能写最后一位即000XH,前面三个数字不知道怎么写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想烧录的时候烧进去,找到部分答案了,可以用IDOCS来定义,但是这只能写最后一位即000XH,前面三个数字不 ...

你看IPE的user guide, 里面有关于这部分的说明的, 烧录的时候, 可以实现自动+1之类的操作...

楼主:
IPE是可以设置,看到了,谢谢。另外有一个问题,DEVICEID为什么不让改,改HEX烧了也一样没变,这样别人开盖不是很容易就**了吗?

楼主:
有没有方法可以擦写DEVICE ID的?或者破坏也行

网友D(2019-09-13):
数据手册上应该有啊

网友E:
我还没有接触过这么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