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人的论文不一定很严谨,例如这个。

楼主(2019-08-10):
最近在学习Zeta Converter,想了解一下这种四阶变换器的特性。论文看到最后,这个电路图是SEPIC的。还以为是点错了论文。
公式错不错,我不知道。值得注意的是IEEE里边好像带有寄生参数的Zeta Converter 建模只有这一篇。如果,没有寄生参数,这个Converter 的特性会很不同!

网友A:
你看的是学术会议,IEEE在国内也有这种会议,○教授也参加过,这种会议纯粹是挣国人钱的,国人非常乐意花钱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的是学术会议,IEEE在国内也有这种会议,○教授也参加过,这种会议纯粹是挣国人钱的,国人非常乐意花 ...

但是,也没有其他可参考的了。搜Zeta Converter modeling 这些关键字貌似只有这篇。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也没有其他可参考的了。搜Zeta Converter modeling 这些关键字貌似只有这篇。 ...

是的,在IEEE搜出321篇,大多数都是回忆论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在IEEE搜出321篇,大多数都是回忆论文。

难道就没有人专门研究的嘛?带上线圈电阻和电容等效电阻那种,参数比较全面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难道就没有人专门研究的嘛?带上线圈电阻和电容等效电阻那种,参数比较全面的。 ...

说明这种电路不流行,不受待见。

开关电源结构有近百种,不可能全都火热

网友B:
我曾经为了做升压电源,参考了几十种结构,试验了其中的17种,结果,只有3种可用,其他好多连公式都是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曾经为了做升压电源,参考了几十种结构,试验了其中的17种,结果,只有3种可用,其他好多连公式都是错的
...

R.D MiddleBrook 的错误很少,可以看看他的论文,基本没错误。

网友A:
谁要是能在这种期刊上找到错误,公式错误尤其是原理性错误,那就厉害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曾经为了做升压电源,参考了几十种结构,试验了其中的17种,结果,只有3种可用,其他好多连公式都是错的
...

多年前,英文原版书还是稀罕货,泛函分析教材只有老师有一本,我们记笔记,里面错误很多,不是老师讲错,是书里错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厉害了。老师不知道书上有错,而您却知道它错了。

这些是课堂上众多学生提出来的,做学生,就应该书错了,你要对,老师错了,你还是要对。书错了,不是写书的人不懂,老师错了,不是老师不懂。无论怎样,你自己要认为是懂了,除非你理解错了。做人难道不是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