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为何stm32使用cubemx生成的串口DMA发送只发送部分数据

楼主(2019-08-10):
参考了http://www.stmcu.org.cn/module/f ... 7-1-1.html?original《HAL库UART按DMA方式发送和接收函数简析及测试》的**
我是用的是stm32F103C8T6,用cubemx4.27导入楼主的工程,代码也是一模一样的,为何会出现以下的现象:

网友A:
贴出源码看看

网友B(2019-09-09):
没有用过啊 好像有点乱码似的

网友C:
看看程序吧还是

网友D:
不像是波特率有问题的样子

网友E:
看着不是乱码

网友F:
可怀疑的地方很多 要一个一个排除

网友G:
1.存放待发送数据的内存空间最好使用全局数组,而不应该使用临时变量数组.在触发数据发送完成中断之前,不要对存放发送数据的内存空间进行写操作.

2.在触发数据发送完成中断之前,不要再次尝试对此串口调用DMA发送函数.

3.发送过程中不要对串口硬件进行设置.

4.检查外部接线是否接实,如果有外围电路检查波特率是不是超过了外围电路允许的最大值.

网友H:
会不会有外部的干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