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求教光耦检测交流AC_L AC_N的通断电路!

楼主(2019-08-10):
这个光耦检测交流L N通断的电路,我在网上找的,请各位路过的朋友指点下这个电路的稳定性和各电阻电容的参数配置如何修改,这个电路是否能靠谱可靠的工作。谢谢各位朋友指点,谢谢!

楼主:
D1 D5分别是啥作用,D5是保护光耦吗

楼主:
总共3路光耦,第一路是检测交流AC L OUT 和AC N OUT有没有输出,第二路是检测AC_L的继电器有没有打开或者关闭,第三路是检测AC_N继电器有没有打开或关闭。

网友A:
有下面这两路,上面这一路纯属多余。

网友A:
如果是我,会用这个电路,起码比你的发热低多了。
https://bbs.21ic.com/icview-2618640-1-2.html

楼主:
你这个电路应该会发热小一些,电路复杂了些,我这个的要求比较简单,就是判断一下L和N 的有无和通断

网友A:
这个电路还是冗余的过头了, 越复杂的电路出故障的可能性越大,不知道楼主这么设计意欲何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