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LM3409HV工作频率上不去

楼主:
各位好,我调试这个电路,输出灯珠的工作额定电压是54V,调试电路没达到额定电流(4A),但上电后灯珠不停闪,量电感输出波形,才几十HZ(我希望电路能工作到上百K频率),调整R22,R23,R24试过焊接一个到3个电阻,频率还是上不去,同样的板子,我试验过24V输入,带3.3v灯珠。电流也是用0.367R采样。频率能上一百多K。请问问题出现在哪里?

1565360479(1).png (41.7 KB )

网友A(2019-08-10):
外围电路参数不在工作范围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围电路参数不在工作范围内吧

我已经是参考TI在线设计的参数了,请问大概是哪里影响到了,我现在跑的电流不大,应该不存在带不起来情况。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已经是参考TI在线设计的参数了,请问大概是哪里影响到了,我现在跑的电流不大,应该不存在带不起来情况 ...

我没用过这颗芯片,不了解

网友B:
负载过重了, 启动不起来, 或者布线有问题也不好说

楼主:
把采用电阻改成0.14欧。OFF电阻用35K,灯闪。换成70K后.灯不闪了,量电感波形,是一条直线。然后我量输入电压是58V,灯珠电压是50V(50V是灯珠正常工作电压),那是不是代表系统跑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