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汽车功放用SG3525 DC DC的问题,帮我看看电路。

楼主(2019-08-10):
汽车功放用SG3525 。红圈记号的R13阻值4.7K可调电阻是调整什么的?不小心调乱会造成功放声音不正常吗?

网友A:
调增补偿网络直流增益的

这个不要乱动,输出电路可能不稳定。也可能相应速度跟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沒标脚名称,但我看到COMP的补偿R-C回路,因此它是反饋端,。会改变DC-DC的输出电压。 ...

这个是反馈电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增补偿网络直流增益的

这个不要乱动,输出电路可能不稳定。也可能相应速度跟不上 ...

这个没有敢调整,但是车没有启动电瓶电压12.5V,启动后电瓶电压14.5,功放的声音明显有区别,不知道调这个电阻能不能稳定电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没有敢调整,但是车没有启动电瓶电压12.5V,启动后电瓶电压14.5,功放的声音明显有区别,不知 ...

楼主的电路图不错,不知道方便分享出来不

网友D:
自己看一下芯片规格书,一目了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电路图不错,不知道方便分享出来不

这个是意大利欧迪臣汽车功放VR系列的DC DC电源电路,第二张图片是完整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沒标脚名称,但我看到COMP的补偿R-C回路,因此它是反饋端,。会改变DC-DC的输出电压。 ...

调整的阻值数值越大电压就越高吗?我对电路半桶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增补偿网络直流增益的

这个不要乱动,输出电路可能不稳定。也可能相应速度跟不上 ...

调的电阻阻值越大,增益越大吗?

网友E:
我还以为说的是功放,这是一个电源转换控制电路,正负电源输出  那个有可能是调增益的可调电阻,对输出电压会发生变化对供电电路产生影响,导致出故障 一般不能动那个可调电阻

网友F:
这个是反馈控制,不能轻易去改变,

网友F:
而且,你说的问题调整这里并不能解决问题,我看整个电路好像是开环设计,这个输入电压的变化会直接影响到输出,功放有音质区别那是正常的。

网友F:
建议你贴个完整清晰的图上来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F:
建议你贴个完整清晰的图上来分析。

帖子的图就是完整的电源图了

网友G:
变压器5脚8脚的2个4148组成全桥整流,然后通过这个端子什么号码来着,应该是同一标号,说明和这个可变电阻连接。
很典型,该回路是原边采样电压反馈端,调整该可变,会改变DC-DC的输出电压。
如果你的输出电压符合标准,则不需要调整,如果偏低或者偏高,则可以通过该可调来调整输出电压。

网友F:
引用 楼主:
帖子的图就是完整的电源图了

都看不清楚标号,要不换个清晰点的图贴上来?

网友H:
调整输出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