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ADC的动态范围

楼主(2019-08-10):
目前考虑采用ads5421做高速数据采集,该ADC为差分输入的14bit ADC,所采集信号为单端正极性信号,看手册是采用信号变压器或者THS4502做单端转差分,手册里有个表显示+FS–1LSB输出为11 1111 1111 1111,Bipolar Zero输出为10 0000 0000 0000,–FS输出为00 0000 0000 0000。但由于我的输入信号为正极性信号,这样ADC的动态范围是不是不能全部利用上,请问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A:
要解决:
换AD或者增加电路(电路比较复杂)。

网友B:
比如:
正电压的上半部分作为AD的差分正信号输入;
下半部分作为AD的负分正信号输入;
加减法器啥的,只是提供一种思路:D

网友C:
另外不知道你的输入信号,最大值是多少。

网友D:
还有精密电阻的话,如果精度不高,程序要校准

网友E:
单端输入的话,负输入加一定的偏移电压就可以了。。

网友F:
单极性输入也可以差分出负值,关键看两条差分线上的电压关系

网友G:
是否可以用到全部的动态范围,要看你的信号幅度与ADC量程的配合。单端信号没必要选差分ADC;如果一定要用的话,在+Ain上接单端信号输入,-Ain上接一个固定电平做差即可。不过这样只是为了用差分而差分,发挥不出差分输入的优势

网友H:
将要采集的信号变换到要那个范围之类就OK拉

网友I:
单端信号没必要选差分ADC吧

网友J:
这个多采集几次的,然后就数据的进行处理就OK的。。。

网友K:
现在运放设计的很多不就是单极性电源的么

网友L(2019-09-09):
主要是个精度的问题

网友M:
不是很明白单极型双极型的问题

网友N:
采样 应该大于2倍。满足香农采样定理!

网友O:
信号是纯直流信号还是脉冲信号,浮地这东东用得上吗

网友P:
浪费一半量程就浪费呗,现在ADC这么便宜。

网友Q:
全部利用的话 精度上不去吧

网友R:
用单级的就可以啊

网友S:
供电是什么方式的啊

网友T:
这个是多少位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