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LED灯散热

楼主(2019-08-10):
LED灯工作正常与否、质量好坏,与灯体本身散热至关重要。现在市场上的大功率LED灯散热都是采用自然散热,效果并不理想。请问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A:
灯颈加长改良,使之形成自然风道循环

网友B:
通常再这个地方并不合适采用强制散热的方式.

网友C:
灯颈形成自然风道循环, 就是个很好的设计思路. 热量传递到空气中, 空气受热, 密度减小而上升, 从而形成对流,提高散热效果.

网友D:
可以的话,将一个微小风扇的跟LED灯的安装到一块的

网友E:
两种思路   第一种是降低电源功耗   同时增大散热面积   设计合理的对流通道   使散热循环建成  。。。。

网友F:
LZ,首先,你得分析这个LED产生热量的原因:根据光通量(流明)与辐射通量(瓦)以下的当量关系:其中,Km = 683 lm/w, 是光通量的比例尺, 是辐通量的比例尺。也就是说1W的辐通量在最理想的情况下(黑体辐射)可能产生683lm光通量。

网友G:
即使LED的光效达到200lm/w,也不能将全部能量转化为光能输出,而其余的都转化为热能。从长远看LED灯具的散热问题将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

网友H:
目前LED路灯的散热方式主要有:自然对流散热、加装风扇强制散热、热管和回路热管散热等。加装风扇强制散热方式系统复杂、可靠性低,热管和回路热管散热方式成本高。

网友I:
好的恒流驱动的设计是治本方法,能把散热减到最低,各种散热方法只是治标不知本的方法,只是辅助解决问题。

网友J:
LED的散热设计必须从芯片开始一直到整个散热器,每一个环节都要给于充分的注意。

网友K:
散热器的结构和厚度对有效将热量传到散热器有很大影响.

网友L:
热源的不对称位置, 应该能够在有限空间里最大程度的对流.

网友M:
第二种则是使用散热器   使用微小型的散热器

网友N:
灯颈形成自然风道循环, 就是个很好的设计思路.

网友O:
热量传递到空气中, 空气受热, 密度减小而上升, 从而形成对流,提高散热效果.

网友P(2019-09-09):
加陶瓷垫片?

网友Q:
散热片可行吗

网友R:
各种方法啊

网友S:
没啥好办法吧

网友T:
目前来看也没什么好办法啊

网友U:
加陶瓷的垫片能好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