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电感量如何决定

楼主(2019-08-10):
用电感来隔离模拟电源和数字电源,其电感量如何决定?

网友A:
由供电电流或噪音要求来决定吗?

网友B:
电感或磁珠相当于一个低通滤波器,直流电源可以通过,而高频噪声被滤除

网友C:
这个问题很常见,电感量没有计算公式,一般根据电流量的大小来确定的,电感其实就是相当于一个滤波器,直流可以通过,高频交流就被滤除掉了,主要是防止高频噪声对电路板的影响

网友D:
电感是简易的数模电源之间的隔离器件
可以去除一些较高频率的噪声.

网友E:
低频波动则隔离不了, 要想得到精度提高还得考虑基准电源。。

网友F:
电感量,单位L
就是电感线圈阻碍电流通过的能力

网友G:
估算(或测量)数字电路里的最大噪声和频谱, 和模拟电路里允许纹波, 阻抗, 是可以计算出电感量的.

网友H:
当然电感越大, 效果越好, 兼顾成本, 计算的结果可以做适当加大.

网友I:
我的经验值是10UH   一般我都是这么做的 。。

网友J:
磁珠是以阻抗表示的,因为它不是简单电感,它具有高频纹波的吸收能力。

网友K:
所以比较推荐在隔离模拟电源和数字电源中采用磁珠。

网友L:
最好不用电感,电感会降低瞬态电流的流动速率,并因此会加大干扰感应的几率。

网友M:
电感还可能在器件之间造成电势差,可能产生共模电流。最好用铁氧体材料

网友N:
是的 一般是用10uH的磁珠 不知道楼主明白否

网友O(2019-09-09):
好像有一个算法

网友P:
不知道如何决定

网友Q:
这个我也不会计算

网友R:
有固定的算法吗?

网友S:
我都是用手册推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