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有一个问题,大家在估算一个程序需要 多少RAM多少FLASH,是如何预估的?

楼主(2019-08-10):
有一个问题,大家在估算一个程序需要 多少RAM多少FLASH,是如何预估的?

网友A:
凭经验,先选一个预估值2倍的型号,样品测试完毕再换低成本的型号。

网友B(2019-09-09):
不估算啊  编译的时候会有啊

网友C:
没有预估过啊

网友D:
从没预估过啊

网友E:
IC的FLASH容量一般比程序需求大很多,RAM的话要看你程序中是否使用了大数组变量,如果有的话就要计算一下选个合适的型号。

网友F:
比如你要上Linux系统,这个就有一个最小需求,

网友G:
是不是看全局变量啊

网友H:
没有估算过啊 编译的时候能看见啊

网友I:
还真没关心过这个问题

网友J:
正常就是先用大容量的样片来写, 功能这些都OK再按实际情况向下选择性价O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