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问:NUC121芯片,USB如何远程唤醒电脑?

楼主(2019-08-10):
跪求大神帮助,最近一直在做USB键盘项目,使用的NUC121芯片的USB通信,碰到一个问题,配置USB寄存器无法远程唤醒电脑
问题描述:我在程序中写的逻辑是在USB挂起状态的下,如果有按键按下,将执行远程唤醒命令,但实际测试usb键盘时无法唤醒,我已经将NUC121芯片中的USB 总线状态寄存器 (USBD_ATTR)的RWAKEUP进行置位,依然无法唤醒电脑,我用鼠标测试是可以的(鼠标上用的不是NUC121芯片)
如果有相关例程,希望可以贴出来分享下,不胜感激!

相关代码如下:

                if((*((uint32_t *)USBD_ATTR)&USBD_STATE_SUSPEND)==USBD_STATE_SUSPEND)
                {
                                    /* Enable USB and enable PHY */
            USBD_ENABLE_USB();

            /*Enable HIRC tirm*/
            SYS->IRCTCTL = DEFAULT_HIRC_TRIM_SETTING;
                        CLK_SysTickDelay(300);
                        *((uint32_t *)USBD_ATTR)|=USBD_RWAKEUP;
                }

楼主:
问题被完美解决,哈哈哈哈哈哈哈哈[em:3:][em:3:][em:3:][em:3:][em:3:][em:3:][em:3:][em:3:][em:3:][em:3:][em:3:][em:3:][em:3:][em:3:][em:3:][em:3:][em:3:]

网友:
您的回复 怎么实现的?USB可以中断? 被 wendenggo 屏蔽帖子
违规内容,如有异议,请与管理员联系,否则内容将在一周后自动删除

网友A:
怎么实现的,分享一下,USB怎么唤醒?是相当于电脑进入休眠,按键盘就唤醒那种吗

网友B:
楼主搞出来了要分享啊。

网友C:
發個K STATE出去。
參考NUC123下的usb mouse 2例子
    /* Note HOST to resume USB tree if it is suspended and remote wakeup enabled */
    if(g_usbd_RemoteWakeupEn)
    {
        /* Enable PHY before sending Resume('K') state */
        USBD->ATTR |= USBD_ATTR_PHY_EN_Msk;

        /* Keep remote wakeup for 1 ms */
        USBD->ATTR |= USBD_ATTR_RWAKEUP_Msk;
        CLK_SysTickDelay(1000); /* Delay 1ms */
        USBD->ATTR ^= USBD_ATTR_RWAKEUP_Msk;
    }

    printf("device wakeup!\n");

网友D:
看帖学本事

网友E(2019-11-26):
楼主,有没有调试NUC121的SPI,我跟着例程去跑,跑不起来

网友:
楼上的搞笑,SPI

网友:
spi协议那么简单,先io模拟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