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380VAC,如何计算线损?

楼主(2019-08-10):
交流380VAC经变压器出来,A\B\C\N,四线出来,经4*16mm2铜线,长度150米,负载是10KW.那么到负载处线损是多少了?电压降到多少伏了?多谢。。

网友A:
截面是16mm²的铜线的直流电阻是1.15欧/km,150米内阻=1.15x0.15=0.1725Ω
再计10kw三相线电流,假定星形接法
380v供电,但是是星形接法,每相还是220,p等于根号3xULxIL,电流约26A
150米线路压降26Ax0.1725Ω=4.485v ,  哈哈,毛毛雨拉,电网波动还不止这些呢.

S=√3UI
P=Scosφ=√3UIcosφ 这是标准的三相功率计算公式
一般功率因数在0.8左右
I=P/(U*1.732*0.8)
=10/0.4/1.732/0.8=18.04A
0.4是额定电压(380V的电机,额定电压就是400V)

哈哈,老早还给电工老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截面是16mm²的铜线的直流电阻是1.15欧/km,150米内阻=1.15x0.15=0.1725Ω
再计10kw三相线电流,假定星形接法 ...

我记得直流计算压降的时候,长度是直线2倍计算的。。那么三项计算压降的时候长度是怎么计算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记得直流计算压降的时候,长度是直线2倍计算的。。那么三项计算压降的时候长度是怎么计算的呢? ...

假定为星形接法,你怎么测量电压的,一根相线,一根中线,三角接法,搭在两根相线上.一来一去,还是两根线.当然这是静态地看,实际是动态的,每个时刻都在变化.
晕,钻这些干死马?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