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 求教大神ADC DAC电路

楼主(2019-08-11):
如上图模拟量输入ADC,和输出DAC。原理图质料介绍是0-5V输入和0-5V输出。MCU是SRM32F103VET6
但是看了输入分压电阻,ADC输入10V才能分压成3.3V
同样DAC输出用软件仿真输入信号3.3V同样输出是一样3.3V
大神们帮我分析分析是哪里错了。

仿真结果和你原理图的理论计算是都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斉纳管干嘛用,变成非线性。

这个是配套的原理图看不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斉纳管干嘛用,变成非线性。

保护用的,STM32F103的ADC输入阻抗并不高,这个电路设计的太差了。

网友C:
用运放变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保护什么!分压电阻值适当的大以不致过流,內部应当还有钳位二极管,若沒有就外加。若是考虑静电防护就用T ...

你还是查下STM32F1 ADC的输入阻抗吧,分压电阻不是你想加大就能加大的。

网友D:
ADC部分:你的AD采样用的电阻分压,齐纳管起保护作用使你输出的AD电压小于等于5V:当你经过分压后的电压如果低于5V二极管不保护输出低于5V的电压,超过则二极管将电压稳在5V左右。DAC部分:前一级运放:属于一个电压跟随器(DAC0输入电压=U19A 1pin电压)。后一级运放是一个放大电路,放大比列由R54决定。

网友E:
SRM32F103VET6  这种DAC出来的电压精度有多高啊,
例如我要出个2.5V的电压,这个DAC出2.5V电压的精度有没有1%的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