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串口同时接收和发送总是挂起

楼主(2019-08-11):
在串口发送和接收时,总是挂起,在发送里加入了ES=0,发送完ES=1;无效果,还是出现挂起现象。
void Send_Data_To_UART0 (UINT8 c)
{
          ES=0;
    TI = 0;
    SBUF = c;
    while(TI==0);
          ES=1;
}

网友A:
跑个官方例子看看。

网友B:
應該是ri中斷發生,你沒有取走資料,一直重發中斷

网友C:
屏蔽调发送中断。

网友D:
上面大侠说的可能是,你要取走数据。

网友D:
发生中断后中断里要读数据操作。

网友E:
工程发来看看,是怎么回事,正常不改

网友F:
代码都没贴全,没法判断。

楼主:
嗯,官方例子是可以正常使用,接收方式是中断接收,中断中以取走数据。问题是在中断里,多个串口工作就会出现这个问题。一个串口就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