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请问导入到MPLAB后的程序变成灰色是什么原因

楼主:
在国外的论坛上看到一个DSPIC33fj的程序,下载导入到MPLAB X ide 后,代码颜色是灰色的,无法修改,被锁定,请问是什么原因?如何解锁呢?
谢谢

网友A(2019-08-12):
是不是工程版本不一样啊?

网友B:
新建工程,导入人家的代码部分试试。

网友C:
可以贴个链接,我们试试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D:
编译一次就好了

网友E(2019-09-13):
这是一个什么芯片呢

网友F:
是不是兼容性的问题啊

楼主:
不好意思,最近忙一直没有回复。
使用的是MPLAB X IDE v5.15,xc16
新建了一个工程导入其中一个C文件,还是灰色,无法编辑。又尝试用Notepad++打开C文件还是无法编辑。
又用txt格式打开,可以编辑。
MPLAB界面如下图

网友G:
找到C文件所在的目录,选中然后右键看文件属性,如果是只读的就会有这种现象。

网友H:
看下是不是只读文件

网友I:
notepad++ 都不能编辑, 应该和MPLAB X 没什么关系, 是文件本身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