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请教 mplab ide 能导入bin文件?

楼主(2019-08-12):
pic16f616 用bin转hex软件转换后导入ide,选择kit3脱机,烧入到单片机后不能正常工作。我目前通过希尔特的编程器烧好芯片再贴到主板上,这样比较麻烦。

网友A:
可以编译好一个其他的项目,然后替换BIN文件试试

网友B:
告诉你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你拿一个烧录好的芯片, 然后用工具读出来, 然后另存为HEX文件就可以了..
然后用这个hex放到mplab里面去烧录, 就可以拉...

网友C:
最好直接生成目标代码,转化后可能不符合要求。你不知道具体要什么格式

网友D(2019-11-28):
mplab x ide 能生成bin文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