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音频运算放大器,输出电流越大越好,驱动耳机用。

楼主(2019-08-12):
求推荐一款音频运算放大器,输出电流越大越好,驱动耳机用。目标是驱动1W左右的耳机。不是功放,也不是驱动喇叭的那种。

网友A:
1W 的耳机,不把耳朵给炸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W 的耳机,不把耳朵给炸聋了?

最高1w,我也不太清楚主管要这么大为什么?我只负责找。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最高1w,我也不太清楚主管要这么大为什么?我只负责找。

如果要这么大的驱动功率,还真就只能用功放了。
大电流输出的运放失真太大,不适合驱动耳机。

网友C:
什么耳机?阻抗多少?灵敏度多少?什么都不说怎么找?

网友C:
你最好确定下是要推1W(瓦)的耳机,还是1W(万)的耳机.

网友D:
随便一个功放IC都可以,你要到100W都能有对应型号。

网友E:
AW8090ACORAB 类、专有TDD 抑制、具有Thermal AGC 功能
AW8090A 是一款专有TDD抑制、具有Thermal AGC功能、1.25W、AB类音频功率放大器。AW8090A 专有的TDD Noise 抑制技术以及高PSRR性能,有效抑制手机 GSM 网络应用中的 TDD Noise。拥有专利的Thermal AGC功能可以有效地保护器件在过热情况下不被损坏,同时避免了传统 AB 类放大器在过热情况下播放音乐断断续续的现象,带来舒适的听音感受。
AW8090A内置优异的Pop-Click杂音抑制电路,有效避免了芯片在开启和关断操作时的Pop-Click 杂音。
AW8090A 在 5V 电源、THD+N=1%的情况下,能够向8Ω的喇叭提供1.25W的输出功率。
AW8090A 提供纤小 1.5mm×1.5mm COL-9封装,额定的工作温度范围为-40℃至 85℃。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可能是我理解错了,现在想找一个输出电流在100MA或以上的运放,不知道哪款可以,用作音频上面的,希望各位帮忙介绍一下,在立创商城找了一下,没有找到合适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可能是我理解错了,现在想找一个输出电流在100MA或以上的运放,不知道哪款可以,用作音频 ...

提供个邮箱,发你几款规格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提供个邮箱,发你几款规格书看

642352430@qq.com

网友F:
运放有输出电流这个参数吗我看规格书没找到

网友G:
常用的音频运放都可以啊,5532、4558、2604、2132。音频专用的放大器28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