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线接口] 设备管理器端口显示USB Serial Port不显示com

楼主(2019-08-12):
【转发】设备管理器端口显示USB Serial Port不显示com
据我的实际应用来看(win7系统环境),导致驱动正确安装后只显示USB Serial Port不显示com,应该是虚拟com口数值已经是最大,系统不会自动清零重新开始编号。
解决方法就是清空com口号的数据。win+r运行,输入:“regedit”,进入注册表。然后进入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COM Name Arbiter这时我们可以找到该数值项:ComDB,它的值代表目前使用中的串口端号。此时你应该可以看到这个数值为fffffff...直接把这个ComDB选中并delete。重新连接一下设备,应该就会有com口号的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