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样电阻的参数

楼主:
取样电阻的参数
在一些电子测量仪器、装置或产品中,经常有测量电路中直流电流的需要,因此研发人员开发出各种各样的电流检测集成电路.它是一种I/V转换器,将测量的电流转换成相应的电压,即V=kI,其中k为比例常数.另外,在一些电子产品中要限制输出电流,以防止有故障时(负载发生局部短路或输出端短路、电源输出电压升高等)产生过流而造成更大损失.检测到有过流发生时,可以控制关断电源或负载开关,或以限制的电流输出.
图1
图1是一种电流检测电路.RS是电流检测电阻,RL是负载(通常为直流电机、电磁阀或加热器等).当电流流过电流检测电阻时产生一个电压降VRS,此电压输入电流检测IC,经放大器放大后输出与电流I成比例的电压V.为减小在RS上的电压降VR,检测电阻一般取很小阻值(几毫欧到几百毫欧).
图2 过流保护的负载开关结构框图
图2是一种带过流保护的负载开关结构框图,图2中,RL是负载,RS是电流检测电阻.流过RS的电压降VRS与电流I成比例,此电压VRS输入负载开关VI端.若内部电流检测电路检测出有过流状态,输出过流信号(电平信号)给通、断控制电路,关断负载开关.一旦开关断开,RS上电压VRS=0,开关又接通,产生振荡,如图3所示.输出电流将小于限制电流.更好的办法是通过FLAG端输出过流信号给μC,使μC输出低电平给负载开关ON端,关断负载开关.图2中未画出μC及μC与负载开关的连线.
从图1及图2可看出:无论电流测量或电流限制控制电路都需要外接电流检测电阻RS.RS的选择是否正确及RS的质量好坏,对电流测量精度有很大的影响.
电流检测电阻的要求及特点
电流检测电阻是随电流测量、电流控制的要求开发出来的一种特殊电阻.电流的测量范围很广,从几毫安到几十安;测量的精度要求不同,电流检测电阻也有不同的规格以满足不同的需要.本文主要介绍高精度电流检测电阻,其主要要求及特点如下.
表1 LR2512与CS1225的主要性能参数
了解更多电阻知识,欢迎关注颖帆电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