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佬帮忙看一下这个电路什么地方出错了

楼主(2019-08-12):
用的一款OPA2677做放大用,3脚输入正旋波,然后输出的波形完全看不出正旋波的样子,不知道电路什么地方出错了?

xch
驱动时看看电源+/-5V 上啥波形。

网友A:
输入输出的波形拍照发上来。

网友B:
电阻用的太小了,加大10倍再说,另外3脚、5脚前面串个电阻先。

网友C:
R54/R58,改为10K,IN1/IN2输入过来的信号先经过一个隔直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R54/R58,改为10K,IN1/IN2输入过来的信号先经过一个隔直电容

好的,谢谢,加上一个10U的隔直电容,量了一下直流还是很大将近2V左右。除了接在输出端的那两个电阻之外,其余的都改成100K的电阻试了一下还是一样,10k也是如此,直流去不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阻用的太小了,加大10倍再说,另外3脚、5脚前面串个电阻先。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输出的波形拍照发上来。

波形就是没有形状的那种,谢谢

网友D:
IN 1,IN 2的输入你是加的什么样的波形?

网友D:
先将放大器做成1:1的然后看输入波形和输出波形应该想等,示波器用直流输入,看看电平是否正常,也就是输入时0V是输出也是0V,如果加了信号波形产生变形,看一下放大器的动态范围是不是小了

楼主:
现在电路图下图这样,但是一上电芯片都烫手

网友E:
不带载,上电都烫手?

网友F:
先看看输入波形的电压,运放供电电压在正负5之间,放大倍数太大,肯定会看不到正弦波形。

网友G:
用于音频放大,电阻可用大点。只要运放OPA2677没坏,这个音频放大器好做。OPA2677原来用于ADSL以及电容负载的线驱动放大器。

楼主:
谢谢各位回复,现在把OPA2677换掉了,改用5532就好了,可能是芯片问题吧